寻靠谱廉价的铅酸电池充电方案或充电芯片

楼主(2017-07-21):
现在仍旧有许多产品和需求需要使用铅酸电池。

大部分充电都是比较简易,基本就是 317搞定,但是电池的寿命不长,损坏比较较高。

希望寻找一些低价靠谱的方案。一般我们使用6V 5Ah 或者12V 5Ah

网友:
变压器  - > 半波整流  ->  12V /10W 汽车灯泡  ---  电池

还带指示功能,灯泡变暗,就充满了

网友:
单片机做一个也不是那么费劲啊,1块多钱那种只要有2个ADC的就可以了。

网友:
阻容降压充电,不二之选。

网友:
cn3717  试过,但没有批量用过。

网友:
一片带10位ADC,和一个基本PWM的MCU就够了,关键是设计者要知道充电过程并懂得如何编程控制……………………但是写在中国没多大市场,因为现在的商家巴不得电池频繁坏,这样才有钱赚!这就是残酷的现状

网友:
铅酸电池寿命本来就不长

网友A(2017-08-28):
铅酸主要是避免过放。我有个电路一直用还可以。恒压限流充电,低压放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主要是避免过放。我有个电路一直用还可以。恒压限流充电,低压放电保护。 ...

成本大概多少?这部份电路能分享吗?

网友B:
过放用稳压管加三极管加继电器,电压低了就解除自锁关闭输出。充电用lm2596

网友:
跟楼上的方法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放用稳压管加三极管加继电器,电压低了就解除自锁关闭输出。充电用lm2596 ...

lm2596 的充电图能发一份参考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