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电脑截图软件,支持鼠标滚动的

楼主(2017-07-21):
现在想要一个截图软件,试过坛子里推荐的 FastStoneCapturecn

不适用于我的要求:

我想要截取PPT  WORD之类的,选取一个框,然后自己滚动鼠标就可以全部截取的

但是试过 FastStoneCapturecn ,在截取PPT正文页面的时候都是乱的。。。。

网友A:
可不可以类似导PDF那样的方法,装个虚拟图片打印机,把PPT、DOC打印成图片格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类似导PDF那样的方法,装个虚拟图片打印机,把PPT、DOC打印成图片格式文件。 ...

没试过呢,我觉得截图最简单,好像有鼠标滚动截图的东西,映像中用过

网友:
我是用 PicPick 的,介绍说PicPick具备了截取全屏、活动窗口、指定区域、固定区域、手绘区域功能,支持滚动截屏,屏幕取色,支持双显示器,具备白板、屏幕标尺、直角座标或极座标显示与测量,具备强大的图像编辑和标注功能。

网友:
试试功能强大的 HyperSnap 7专业版,需要注册的。

楼主:
试过 FastStoneCapturecn 截图word是可以的

PPT可能是由于自己的格式不好弄

网友:
以前有网友推荐过的啊。FsCapture!

网友B:
snagit可以整屏自动滚动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agit可以整屏自动滚动截屏

   正解

网友:
用fscapture,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