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搞一键开关机是否可行可靠

楼主(2017-07-21):
RT,现在有一款产品防水等级比较高,想做成触摸按键来实现一键开关机,不知道可靠性如何,有做过的科普下

网友:
触摸芯片必须一直长供电,不然没法实现。
买那种带自锁的芯片即可

网友A:
合泰的单片机做触摸按键,待机功耗很低。2节3A电池5号电池供电,2年都没有问题。可以用触摸按键进行主系统供电控制。我觉得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泰的单片机做触摸按键,待机功耗很低。2节3A电池5号电池供电,2年都没有问题。可以用触摸按键进行主系统 ...

TTP223N典型1.5uA。现在在想开关机控制逻辑,有什么好建议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TTP223N典型1.5uA。现在在想开关机控制逻辑,有什么好建议推荐下。

开机,靠触摸让芯片发送高低电平,控制MOS管给主系统或者单片机供电,单片机一启动就接管供电控制。
关机,长按触摸,发送固定码值给系统,由系统控制MOS管,延时关机。
我理解的是你的系统是直流或者电池供电

网友:
我现在这台电脑是三星显示器。几个功能按键就是触摸的。在插拔插线板的其他设备时,这显示器经常抽风,自动关机,开机。。。。。。。。。。。。。。。。。。。

网友:
可以的,做过相关设备设计,待机2年。。。

网友B:
楼主,防水的产品还怎么做触摸?你的触摸在水下还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防水的产品还怎么做触摸?你的触摸在水下还有效吗?

防水等级比较高,但是不是用在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