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做的散热器,有谁认识不?

楼主(2017-07-21):
在老外的产品上发现一块奇怪的散热器,拿螺丝刀划了几下像碳刷的材质,但又有塑料的感觉,就是能被电烙铁烫溶。
有谁认识不,名称叫什么?

网友:
感觉像和手机里用的石墨导热材料是一类东西呢。

网友:
看这材质像铅笔芯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预留了散热器的位置,后期发现不需要,就做了个塑料的堵上

网友B:
手上一个游泳池灯后面的散热材料也是这个感觉,宣传外壳无金属,扇热的区域的确效果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预留了散热器的位置,后期发现不需要,就做了个塑料的堵上 ...

讲得有点道理。。。

网友:
神马黑科技??

网友C:
通俗的讲这是塑料散热片哈,最大特点是不导电,其实散热效果和同面积铝都差不多。主要成分就是石墨碎屑。

网友D:
应该就是石墨散热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石墨散热片

石墨太软,并且石墨导电,还不如直接用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一个游泳池灯后面的散热材料也是这个感觉,宣传外壳无金属,扇热的区域的确效果明显。

没有TB链接,听起来你这个灯比较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TB链接,听起来你这个灯比较高大上。

Hayward 泳池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石墨太软,并且石墨导电,还不如直接用金属

是导电的。

网友:
石墨散热器 比铜和铝的导热效果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俗的讲这是塑料散热片哈,最大特点是不导电,其实散热效果和同面积铝都差不多。主要成分就是石墨碎屑。 ...

石墨不也是导电的吗

网友:
金刚石散热还要好

网友:
特点:   天然石墨加工出来的材料具有比铝材料更好的导热性,重量也比铜轻78%.  化学、物理性能稳定性高,导电性能优良。   定向散热效能,有效遮罩电磁波辐射和吸收核辐射。

网友:
石墨的导热系数的确比金属高哦
手机里都是用的石墨贴纸导热

网友:
看颜色像石墨。单石墨容易破损,这个是塑料注塑时掺入了大量石墨吧?成份比例可能跟手机里那种石墨导热片差不多吧,塑料作为基材或连接介质。
感觉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
估计是石墨太脆 打成粉夹在塑料里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试验一下这个散热器比铝散热器效果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试验一下这个散热器比铝散热器效果哪个好?

暂时没有时间做测试,也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别认为国外的就是好的,之前一个马来设计的DMM测试效果蛮好,问他们,他们就说这个就是这样,硬件测试的,不用校准不用标定。吹的我们还以为碰到牛逼人物了,还美其名和安捷伦起名,把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过来几个月才发现,测试方法和我们在自己做的一样,只是做了屏蔽。
黑盒子总有神秘感,当你揭开后。。。。。你懂得

网友:
有没有能做的厂家推荐?

网友:
这种散热器价格便宜一点。散热效果没金属好,我们还没导入生产。

网友:
看着似石墨

网友:
灯具里有一种材料,貌似俗名叫 塑包铝,拿起来跟塑料一样,但有比普通塑料更好的散热效果,比金属又差点,价格便宜不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