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电源,但是随着负载的增加,电压会慢慢拉低,正常吗?

楼主(2017-07-21):
第一次做UC3842开关电源,24V输出,但是随着负载的增加,电压会慢慢拉低,是正常吗?

额定负载100W,输出24V,空载待机是4W这样, 空载时电压为23.9V这样

但是随着输出电流的慢慢增加,输出电压会慢慢降低。 比如60W时,输出电压已经到了23.7V,100W时,降到了23V多一点。

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如果不正常,应该怎么补偿?

网友A:
看着像是电线太细了

24V的输出公差2V是合理的

网友A:
题外话

不要自己设计功率 开关电源,这是一个极其容易损坏的电路单元

前天见一个进口的昂贵的设备,老外用各种高级零件自己堆出来的200W电源烧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电线太细了

24V的输出公差2V是合理的

输出应该不细的,0.68*4 三重绝缘线

因为以前从没关注过这个细节。 只要是在正常范围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

不要自己设计功率高压开关电源,这是一个极其容易损坏的电路单元

高压指的是输出48V以上?

网友B:
431电阻周边电阻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压指的是输出48V以上?

普通的220v市电输入的,设计绝缘,安规考虑的电源

这种东西的可靠性,只能靠走货量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220v市电输入的,设计绝缘,安规考虑的电源

这种东西的可靠性,只能靠走货量来保证

没办法呢,原先也是电源和控制主板分离的。

但是目前需要集成电源和控制在一块板子上。用进口器件,然后余量留多一些。 先小批量老化后出去一批试试。

基本上只销国内,工业用途,幸好还不用涉及到认证,不然就困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电阻周边电阻是不是太小了

哪几个电阻小了? 反馈端还是光耦端?

网友C:
有可能变压器设计功率不足,开环试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变压器设计功率不足,开环试过么

他是慢慢掉下去的。大概负载增加10W,然后电压掉个0.1V这样。小功率的时候也会掉的。

网友:
从变压器的角度看
原边电流 由 副边电流 决定,即由 副边电压与负载决定,与占空比无关
输出电压 由 输入电压 及 占空比 决定,输入低压对应高占空比,输入标准电压对应标准占空比,输入高压对应低占空比
最好,先做开环测试

网友:
反馈采样点的问题吧,没接对地方的话4A差1V很正常。

网友D:
同意楼上,采样点的问题吧,不信测一下采样点的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采样点的问题吧,不信测一下采样点的电压试试。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刚才的电压下降是用电子负载仪测得的,功率上升,电压微微下降。

但是很奇怪,刚刚我用万用表去测输出电压,发现很稳定。都在23.8V。  从空载到100W,都是23.7V和23.8V这样。基本没有下降和跳动。

电子负载仪上的电压和我万用表所测得的电压不相等。万用表测到的电压稳定的多。

会不会是输出电压到电子负载仪的线束长了,线束小了,电流大了有压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刚才的电压下降是用电子负载仪测得的,功率上升,电压微微下降。

当然啊,当电流大的时候,内阻不够低的导线的压降是很可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啊,当电流大的时候,内阻不够低的导线的压降是很可观的。

明天换粗短导线试一下,如果电压下降变小了,说明就是导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