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最近调试成功的5V 1A输出,带过流保护

楼主(2017-07-21):
使用MOS管作为功率管,纯运放搭建,平时使用5V  1A恒压模式,当负载大于1A的需求时,自动恒流输出。
可以算是一个建议的LDO,加过流保护功能。
后期还会加入过流自动切断电路,然后手动复位才能打开,使用纯硬件电路,不涉及单片机,稳定可靠。
大家看看有哪里不稳定可靠的,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几V稳压

楼主:
标题有的啊,5V  1A啊

网友A:
你用15v输入是为了开启mos管吧?压差太大了,最大都有7W的功率在mos管上了。建议你用7v供电,对7v做倍压升压,或用电感加升压芯片MT3608,sy7208之类的升压。

网友B:
为啥不用成熟的电源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15v输入是为了开启mos管吧?压差太大了,最大都有7W的功率在mos管上了。建议你用7v供电,对7v做倍压升 ...

是有这个问题的,压差太大,耗散功率比较大,15V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驱动MOS,可以做成低压差的,MOS的驱动可以使用升压的形式。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成熟的电源芯片呢?

这个主要是在产品的工装夹具中使用,测试的电路板不保证是好的,可能有短路、电流过大的风险,这样做带有过流保护,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后面不会被烧毁。并且带有故障报警指示

网友C:
如果是实用的就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实用的就是瞎折腾

您的是恒流充电电路啊,我的图纸恒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输出是5V  1A的稳定输出,当测试的设备有问题,或者处于短路的状态,为了防止电流过大,1A电流的时候自动进入恒流模式。有点和实验室电源的性质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是在产品的工装夹具中使用,测试的电路板不保证是好的,可能有短路、电流过大的风险,这样做带有 ...

其实TI的电源芯片很多都有短路,过流保护的功能。TI官网上设计选型工具应该能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TI的电源芯片很多都有短路,过流保护的功能。TI官网上设计选型工具应该能提供。 ...

短路之后我还需要一个信号传给报警装置,让他警示出来。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一些简单的分立元器件搭建一些自己想要的功能,锻炼一下自己的技术。
现在的硬件工程师对模拟电路懂得越来越少了,遇到问题都是直接去找集成芯片解决了,设计的过程就变成了找芯片的过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是恒流充电电路啊,我的图纸恒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输出是5V  1A的稳定输出,当测试 ...

这是恒压限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恒压限流电路。

是的,就是恒压限流的电路,,,,,其次限流之后给出输出信号

网友A:
楼主,我支持你用运放,MOS管等自己搭一个电路,对提高自己的硬件设计水平和信心都很有好处的。经常看到论坛上求几百mA输出,5V以上压差的LDO。其实设计人员只要自己搭建电路用手摸一摸,万用表量一下后这辈子就会对那些地方适合LDO,哪些地方使用DCDC,又那些适合电池供电等自己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支持你用运放,MOS管等自己搭一个电路,对提高自己的硬件设计水平和信心都很有好处的。经常看到论 ...

是的呢,感谢您的支持,今后还会有更多自己搭建的电路,来和大家分享,
不紧可以锻炼自己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搭建过程,了解集成芯片内部基本的工作状态和原理,对之后用集成芯片出现的问题,可以更加明确的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