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丢失固件的恢复方法

楼主(2017-07-21):
在调试STM32时候,各种人为等原因导致固件自毁或丢失,可以试下如下解决办法
1)拆开JLINK,短路DFU接口(紧邻MCU旁边的2.54插针孔处)
2)短路JLINK调试口17、18两脚
3)安装DfuSe_Demo_V3.0_Setup.exe
4)运行STDFU Tester->Protocal->Load DFU File,将V09.dfu装载后,左边的Download选上,点击下面的Go,完成后会提示success
为了方便大家,参考的链接如下,并附上所需的DfuSe_Demo_V3.0_Setup.exe和V09.DFU文件
[转]http://blog.csdn.net/ting_junhui/article/details/74078552

网友:
收藏以后会用到

网友:
这个好,一般都是找到V8的修复

网友:


网友A:
看图片貌似这个V9咋这么特别呢?和网上卖的V9都不一样

网友B:
这个V9的固件能自动升级不?

网友:
谢谢,标记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V9的固件能自动升级不?

还真没试过升级,有机会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貌似这个V9咋这么特别呢?和网上卖的V9都不一样

今天折腾了一下,发现好多版本,我的上面没有丝印DFU的,估计山寨的版本很多,官方应该也有不同的更新吧

网友:
多谢,刚好有个不正常,试试

网友C:
不是说v9不掉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试过升级,有机会试下

你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v9不掉固件吗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个疑问

没有用到V9,但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V9 也掉固件? 搞不懂了。

网友:
不是说V9不会掉固件么?

网友:
V9 也掉固件? 搞不懂了。反正我没遇到过。

网友:
我的V9就掉了固件,仅仅是概率比较低而已,谢谢楼主。

网友:
以防万一 收藏,谢谢!

网友:
能升级的吗??

网友:
V9不是说不丢固件了么

网友:
V9照样掉,而且掉的不少。

网友E:
我买的根本没有dfu接口

网友:
这个不错
必须顶

楼主:
V9.4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v9不掉固件吗

有这个说法,但网上也能找到一些V9固件丢失和修复的帖子,至少我的固件肯定是丢了,因为USB的D+D-接反,JLINK进入自毁程序,所以固件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根本没有dfu接口

是STM32F205RB芯片吗?是的话或许是一样的原理图,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拆下来帮你测一下DFU是哪两个点,哎~倒腾的时候忘了测一下了

网友:
标记一下 虽然我的V9还没有掉 要是哪天掉了 真能指望上了

网友:
V9.3貌似用不了LZ提供的办法恢复,硬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TM32F205RB芯片吗?是的话或许是一样的原理图,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拆下来帮你测一下DFU是哪两个点,哎~ ...

是ST的片子,STM32F205我记着,有时间拆开给你拍个照。上次keil检测到盗版了,想拆开捣鼓一下,没找到跳线帽往哪插

网友:
我的v9还未丢固件,版本V9.3的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
v9用几年没掉过固件   v8经常掉

网友(2018-07-11):
收藏以后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