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的CH3和CH4不能做计数吗

楼主(2017-07-21):
看文档里有TI3和Ti4,但是固件库里面却只有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ED。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和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 想用定时器的这两个脚测电机转速,难道只能用软件判断或者换到CH1和CH2吗!求大神告诉下,CH3和CH4能否用于计数!

网友:
STM32F103V  如果硬件单纯计数脉冲有TIM1、2、3、4、8有TIMx_ETR管脚和功能,一个定时器只能对一个脉冲信号计数,如果是2路脉冲信号 需要分别计数的话就需要2个定时器;当然如果你是编码器就可以用一个定时器了,编码器接口可以识别是正传或者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