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二次型有源滤波器有谁接触过么?

楼主(2017-07-21):
如图,谁用过这种滤波器呢?

网友A:
挺简单的,上面的那个运放是积分放大器,反馈直流偏差

网友:
这不是滤波器,应该是一个高增益的AC放大器

网友:
这个是测溶液电导率的板子上抄下来的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带通滤波器

网友:
这东西会振荡吧

网友:
单片机输出正弦驱动信号,经过这个带通滤波器,驱动电极,测量溶液电导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简单的,上面的那个运放是积分放大器,反馈直流偏差

一开始我也认为积分那路是个失调偏差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带通滤波器

对这是个带通滤波器,一开始我以为积分那路是补偿失调的,但是后来无意我在网上找到相关的电路图:

就已为这个整体是个滤波器,但是我这个前面多了一个电容,所以其实第一路运放就是一个带通了。

网友C:
https://mysite.du.edu/~etuttle/electron/elect65.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mysite.du.edu/~etuttle/electron/elect65.htm

但是我这个前面还串了一个电容让我困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个前面还串了一个电容让我困惑

就是多了级一阶高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多了级一阶高通而已。

那资料里面的公式不知道还适用么?

网友:
那要看你后面带通滤波器的频点和你高通频点。

楼主:
仿真了一下,前面带个电容后面多了一个零点,下降缓慢了。下面是不带电容:

下面是带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