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模块实现定点,抑制静态漂移的方法?

楼主(2017-07-21):
手机上用高德地图或者百度地图定位或导航时,在静止状态下,地图上显示的位置坐标很稳定。但是自己用GPS模块定位时,串口返回的经纬度数据,小数点的后几位不停的变动,反映到地图上位置点就会乱跳,最大的时候能跳几百米。手机上的地图软件也是获取的手机里面的GPS模块数据啊!
我曾结合过GPS数据中的水平精度因子和搜星数量作为参考,但感觉这两个参数和GPS漂移关系不是太大,有时搜星8、9颗,GPS也会产生漂移。
这些地图软件可能借助了手机里面的加速度传感器或者WIFI,但对于GPS数据的处理应该也有相应的算法,比如计算一定时间内的距离变化,然后结合GPS模块返回的数据中的速度和方向角进行判断?或者取多个坐标点,然后取平均?
在此还是请教做过类似东西的大侠,给解惑下,这些软件是通过什么算法来实现GPS模块定点,抑制静态漂移的?

网友:
首先,你可以融合imu。其次,手机里面不是单纯的GPS,还有AGPS之类的进行了融合。
最重要的,哥们,买个稍微贵点的GPS模块吧。

网友:
楼上最后那句话最靠谱
直接买个ublox的模块好了

网友:
用过一两百块钱的ublox模块,没你说的这现象

网友:
楼上用的GPS模块价格好高哦,什么样的?ublox一般的GPS模块也就几十块钱,楼上说的定位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
漂移肯定是有的,就是范围大小的区别。天线好一些,效果会好很多。
上差分定位,范围可在1米以内。在高一点分米以内也行。就是价格你得接受。

网友A:
几十块钱的ublox都是用他家芯片自己搭的兼容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钱的ublox都是用他家芯片自己搭的兼容模块

效果怎么样?漂移大不大?

网友:
首先你得有个好模块,和一根好天线。佳明手持GPS上用的四臂螺旋天线,仅天线就200多一根。

网友(2017-09-22):
ublox 的模块 静态 漂移也能到 20m

网友:
IMU补偿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