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系CSDN 上的 lygss 用户

楼主(2017-07-21):
最近要从打印口接收打印数据,网上搜索得知下面的帖子.

帖子:高分请教,在线等,接收打印机数据,利用并口转串口线
链接:http://bbs.csdn.net/topics/370196061

在帖子的8楼 lygss 回复消息
回复于: 2012-01-04 19:27:03
我做过很多这个转换设备,我们公司都是去国外买很多二二手的机器回来,输出信息都是用并口通过一个针式打印机打印到热敏纸上的,特别比方便,后来就设计了个并口到串口的转换接口,信息都输出到串口显示并能保存成电子版格式来处理分析,并口的速度快不是问题,AVR单片机就能搞定了,有需要可联系本人。

但是 lygss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而且本人没有CSDN帐户,因此求助,希望能够与他联系.
我的手机号码18675507424

楼主:
找到了一些并口转串口的网站.

http://www.photologic.ca/cap.html

http://www.pclviewer.com/resources/capture/

http://printrecorder.com/

https://www-user.tu-chemnitz.de/ ... 2LPT/lpt2usb.en.htm

http://www.avwidgets.com/AVWidgets/AVW-PCAP.html

http://www.fa.hdl.co.jp/jp/usbcentronics/musb-006.html

软件
https://magsys.co.uk/comcap

网友A:
你还不如去看一下 做逻辑分析仪的贴 呢
,采集就好.
本质就是个IO电平采集

网友:
一个逻辑分析仪就能搞定吧

网友B:
年代也太久远了。
你考虑个逻辑分析仪靠谱点。

网友C:
找个并口打印机方案改造一下就行了

网友:
打印口是标准协议,分析数据就可以解码,什么仪器都不用

网友D:
难道又是传说的赌场  都不能在电脑截获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去看一下 做逻辑分析仪的贴 呢
,采集就好.
本质就是个IO电平采集

如果是并口打印机输出,需要让设备认为打印机"就绪",如果打印机不是"就绪"状态,就不会打印,所以要模拟出打印机传送回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代也太久远了。
你考虑个逻辑分析仪靠谱点。

一个测试设备,测试成功和失败只有在屏幕上显示,打印口会打印出的内容中可以判断测试成功和失败,所以需要从打印机口获取成功和失败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并口打印机方案改造一下就行了

"并口打印机方案"这是个好方法,有推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又是传说的赌场  都不能在电脑截获数据

不是赌场设备,是一个测试设备,测试合格与不合格,只能在屏幕上显示或者从并口打印出来,想根据这个信号进行自动控制,只能从打印机口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并口打印机方案改造一下就行了

网上搜索到一篇文章:
https://wenku.baidu.com/view/5dbbb4ff7c1cfad6195fa759.html

楼主:
似乎有标准品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又是传说的赌场  都不能在电脑截获数据

赌场的那个项目看了好多年了,是个假项目还是怎么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