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N8是否支持P420-已解决,答案在7楼

楼主(2017-07-22):
经过两的折腾,发现P420在GEN8上面,只有Raid0,1,0+1,5,没有Raid6,显示要用高级功能就要License。

今天在淘宝上问了几个店掌柜,说是GEN8不支持P420。

请用过的大神指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到底哪些才能用。

网友A:
生命在于折腾, 个人完全没必要 r6

并且盘少(gen8才4个),用r6也是没有意义。   R10不久行了? 加速又备份。就是容量少一半

网友:
另外 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的破解,因为没什么需求(从大范围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命在于折腾, 个人完全没必要 r6

并且盘少(gen8才4个),用r6也是没有意义。   R10不久行了? 加 ...

现在是放6块4T。

如果实在不行,就直接两块一组做Raid1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RAID5+HOTSPARE 算了。

也只能这样了。
不纠结了,有啥用啥吧。

楼主:
今天重组Raid,不小心把6块硬盘全选了,下一步后,奇迹出现了,期待许久的Raid6出来了。
看来不专业只能多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重组Raid,不小心把6块硬盘全选了,下一步后,奇迹出现了,期待许久的Raid6出来了。
看来不专业只能多 ...

不是只有四个插槽吗,六个硬盘放哪里,两个直接放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只有四个插槽吗,六个硬盘放哪里,两个直接放上面吗?

上面是空的,空间太小,高度不够,3寸盘放不下。
放侧面一边一个。
如果有钱了,还可以买两个SSD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en7是平放在上面的。

GEN8上最上面太矮了,只有一个光驱的厚度,和T420的光驱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en7是平放在上面的。

Raid6和速度还可以,最高速度460多M,最低180多M,平均339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么慢的啊。

6个硬盘的raid6,相当于4倍单个硬盘的速度。

单个盘在电脑上的速度测过了,晚点测一下单盘raid0的速度。

看了一下数据,单个速度最高175~185M之间,最低80~85M之间,平均140M左右,现在的raid6模式速度是单个的2.5倍左右,比理化值4倍低,如果是百分比算就是62.5%,刚及格的水准,应该卡的影响度比较大。
我买的是紫盘,初衷是想着长时间通电,速度可以低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GEN8上最上面太矮了,只有一个光驱的厚度,和T420的光驱类似。

嗯,我现在就是这里放的是ssd,刚好放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么慢的啊。

6个硬盘的raid6,相当于4倍单个硬盘的速度。

刚刚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结果显示raid6,在6盘时为300%的单盘速度,不知道这个表格对不对。
再找找其实的。

楼主:
网上找到一个raid6的测试图,结果显示写速度高于读速度,发帖者也是在问这个问题。
原作者配置:
I7 860
DDR3 8G
映泰 TPower I55
DELL H700(512M NV cache)+ST2000DL003x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权威,我折腾过几个月的。

这两个图,写的曲线是正常的。但读的曲线,明显的被限制在400兆/ ...

查了一下:
Server Interface   x8 PCIe 3.0 provides 8GB/s maximum bandwidth
SAS speed   x8 6Gb/s SAS provides 4.8GB/s maximum bandwidth

卡的宽带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