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丝印覆盖到焊盘上会露铜的问题

楼主(2017-07-22):
假如丝印绘制在焊盘上的话,制作pcb板厂回来会发现焊盘上漏铜了。这样的情况,我才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丝印层移动到焊盘层的下方,请教前辈们是否可行?
编辑了标题,更加清晰

网友:
听不懂你要什么效果,为什么丝印和焊盘要重叠?

网友:
什么叫焊盘层的下方?丝印不要放到焊盘上不就行了?画PCB都不规则检查吗?

网友A:
不管你怎么放,PCB厂的工艺顺序就是那样的,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丝印会缺失

楼主:
制作pcb Lib 原件库,放置了焊盘,也会绘制丝印,丝印和焊盘重叠,打样回来,在重叠部分的铜会漏在外边。把丝印层移动到焊盘层的下方,会不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过孔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怎么放,PCB厂的工艺顺序就是那样的,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丝印会缺失 ...

嗯。你的回答解决了我的困惑了。
原来以为就像PS里的层效果一样,上层的会覆盖底层,却不知道PCB厂的工序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丝印是最后一道工序,丝印缺失那是处理过的,你要焊盘盖丝印那是没死过,干嘛不把丝印放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