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Clite有用过的没有

楼主(2017-07-22):
STMClite  收录器有用过的没?

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用,有点尴尬,官网没有找到详细资料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没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A:
楼主要做什用。我把这个理面的EEPROM 拆了,当USB 转串用的,4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做什用。我把这个理面的EEPROM 拆了,当USB 转串用的,4个串口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能给我说手这个有什么功能么?这么能不能给stm32下载程序用。通过swd或者jatg口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做什用。我把这个理面的EEPROM 拆了,当USB 转串用的,4个串口

能给我说说这个有什么功能么?
这个能不能通过swd或者jatg口给stm32下载程序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里面是FT4232 然后按这个芯片功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里面是FT4232 然后按这个芯片功能使用

这样啊,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明白了,谢谢

最后你给说一下到底是干撒的啊,测漏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你给说一下到底是干撒的啊,测漏胸

说来话长,这个可以实现烧录程序,串口,spi iic  jatg

网友:
之前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