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电自动复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22):
我用STM32 PWM控制LED,有设置按键,然后设置状态保存到eeperom,整个电路使用充电宝供电,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连接充电宝的外部电源拔下来再插上后LED会自动点亮,怎么解决?

楼主:
搞明白了,充电宝的问题,充电宝有一个拓扑电路i,不充电时的输出与外部电源插入后输出之间有一个切换,导致了单片机复位  大家有用到的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