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可充电锂电池,转3.3V电压给STM32F1芯片用,用什么电压...

楼主(2017-07-22):
就是18650锂电池,单节,或者那种聚合物锂电池,都是两三千毫安时的。
第一个为题:能否直接给STM32F103供电?
第二个问题:板子上自带1117-3.3,我直接锂电池接过去,也能输出3.3V,压差可以这么小么?
第三个问题:其他的电压转换芯片,我看着一款RT9113-3.3,这款芯片输入电压2.5V~5.5V,意思是输入2.5V也能输出3.3?

网友:
回答
第一:估计是不能直接给MCU供电。
第二:1117-3.3,j最小压差大概1.2V;
第三:LDO,输出肯定给输入的电压低。

如果用电量不大的话,建议用XC6206-3.3,最小压差大概0.1~0.2V。
锂电池供电的,我基本上用这个。

网友:
看你单片机的供电要求

网友:
4.2转3v 那个芯片比较好,用锂电池替代2节5号电池,给键盘的模块供电。

网友:
1.要经过稳压的的18650充满电有4.2V的;  2.最小的压差查下手册;  3. RT9113-3.3应该是一款降压的LDO,只能低于输入电压

网友A:
1117一般需要最小1.2V压差。
除非是TI的TLV1117LV,似乎只要0.1V压差,不知道好不好买。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XC6206-3.3、MIC5207-3.3之类。

网友:
建议用XC6206-3.3

网友B:
先升压,再降压吧,这样虽然效率低一些,但是好在比较稳定,升压推荐个SX1308,随随便便升个5V,然后降压芯片就可以随便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一般需要最小1.2V压差。
除非是TI的TLV1117LV,似乎只要0.1V压差,不知道好不好买。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 ...

(⊙o⊙)好,,,,

网友C:
原来也喜欢用xc6206,后来给模拟电路供电发现纹波抑制比和负载调整率惨不忍睹,如果要用adc还是用常规5脚的ldo好些,比如tlv700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也喜欢用xc6206,后来给模拟电路供电发现纹波抑制比和负载调整率惨不忍睹,如果要用adc还是用常规5脚的 ...

选择6206主要是图Iq小,用在电池类要求长待机的话,基本没几个可选的。

模拟部分要性能的话,可以独立供电,单独使能。但像STM32这类芯片,好像不太好设计。

所以一般看

Dropout Voltage : 200mV
Low Power Consumption: 1.0μA (TYP.)
Low ESR Capacitor

像楼上对性能有要求的,还要看 PSRR 等参数。

我现在一般在可充电的电池上待机都是使用ME6206,Iq在8u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也喜欢用xc6206,后来给模拟电路供电发现纹波抑制比和负载调整率惨不忍睹,如果要用adc还是用常规5脚的 ...

要用24位ADC的话,直接一步到位,ADP151吧
性能已经超过不少基准源了

网友:
我一般用HT7333或HT7533

网友:
我就直接串二极管

网友:
ADP151很吊啊,

网友D:
选用XC6206-3.0,这样电池放电时间长,低电量报警可以做到3.1V,选用XC6206-3.3,低电量只能做到3.4~3.5V,有点浪费

网友:
锂电池转3.3V芯片,mark一下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串个二极管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升压,再降压吧,这样虽然效率低一些,但是好在比较稳定,升压推荐个SX1308,随随便便升个5V,然后降压芯 ...

直接选升降压DCDC啊

网友:
t p s 73033

网友:
如用电池管理芯片不是更理想吗

网友:
呵呵,这么多常用的电源芯片啊。话说用ht7533也可以,jlc也可以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选升降压DCDC啊

嗯,这种是省事一些,但是一般来讲价格要高一些,另外就是一般DC-DC这个出来的文波相对比LDO稍大一些,算是各有利弊吧!

网友(2017-08-21):
同推荐XC6206,做过锂电池供电手持设备,就是这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用XC6206-3.0,这样电池放电时间长,低电量报警可以做到3.1V,选用XC6206-3.3,低电量只能做到3.4~3.5V, ...

3.1的低电压报警如何做?

网友:
推荐tps7333和tps78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