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MAX17075 这个芯片 VGH 电压不稳,是怎么回事啊 ?

楼主(2017-07-23):
请教下使用MAX17075 这个芯片 VGH 电压不稳,是怎么回事啊 ?

原理图如上
目前设定负压(VGL)为 6.8V, AVDD 为 11v 是稳定的,就唯独 高压 (VGH) 22V 不稳,这个电压设定为 22V, 现在电压在 22.3V - 23.0V 之间来会跳动,空载与接上LCD屏的效果一样

请教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

网友A:
你把倍压整流的倍压部分去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倍压整流的倍压部分去掉看看?

你好,拆掉 图中的 D22,D23后,电压降下来了,此时 VGL,AVDD 也都随之一起下降了,

把VGH 电压提升至 24V左右,此时电压很稳定,但是这个电压值 远远大于 LCD 屏所要求的电压范围,哎,看来这个 芯片不怎么好使啊,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芯片推荐一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