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标称16MHz,使用22.1184的晶振,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17-07-23):
实测可用,但会不会量产出问题?

网友:
STM8系列很挑晶振的,随便找的晶振,很有可能不起振,最要命的是,一批货有一部分不起振,一定要用晶振的话,要小心谨慎。
另外,STM8S103支持外部20M晶振,22M超了一点。

网友:
25兆内可以放心使用的。。

网友:
我的建议是,,,,,不要超过数据手册的参数去使用单片机,,,,,特别是量产的时候,,,,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
超的不多 问题不大的

网友:
量产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会死的很惨

网友:
如果为了照顾串口波特率的话,用18.432M不好么?

网友:
超出建议数值,为什么?不怕死的很难看?

网友:
好像是24M以内都可以,要参看手册,软硬件都要处理

网友:
数据手册怎么说,你就怎么来。不然可能会给量产埋下祸害

网友:
没什么用这个晶振?

网友:
11.0592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