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下面板子两个芯片是那家的吗?

楼主(2017-07-23):
有人知道下面板子两个芯片是那家的吗?在网上找不到,有用过的告诉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瑞萨的mcu

网友:
打印机的电路板???   看样子是是:、富士通-三菱-的风格,,,你就别指望找到小东洋ic的资料,,,

网友:
感觉是NEC

网友:
小日本的货

网友:
如果是想直接抄板的话,基本无望。借鉴个原理的话靠谱。

网友:
看电源,晶振,一些明显的脚去猜吧,应该是瑞萨的.

楼主:
想仿制,就是不知道,芯片的型号

网友:
第一個像瑞薩的,表面那兩點令人印象深刻

网友:
看丝印,  NEC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