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仪器可以探测到乌龟产蛋的具体位置(沙子覆...

楼主(2017-07-23):
朋友开了一个乌龟养殖厂,但是要找到乌龟下蛋在哪里很费劲,而且容易将蛋搞碎,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仪器,可以透过10cm左右的沙子找到乌龟埋在里面的蛋?
哈哈,这个是 一个奇葩的应用。

网友A:
还是多装点高清摄像机吧,动态录像,智能分析

网友:
养狗可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想法搞透明的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多装点高清摄像机吧,动态录像,智能分析

这个也可以,哈哈

网友:
想起了香皂生产线的空盒子那个段子。你这个能不能也整个大功率风扇来把沙子吹开

网友:
吸尘器改装一下

网友:
用水把沙子冲掉

网友:
装几个监控

网友B:
用水冲!当年叙利亚就是这么冲掉以色列人的巴列夫防线的。

网友:
水应该不好,把沙子弄湿会不会影响下一批乌龟产蛋。

感觉风比较靠谱

网友:
如果产蛋的沙地不是特别大还是摄像头靠谱。

网友:
蛋里面是液体,超声探测就行吧

网友C:
红外可以么?蛋如果是成活的,里面应该有胚胎,会有温度吧,只是不知道那点温度透过10cm的沙子还剩下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外可以么?蛋如果是成活的,里面应该有胚胎,会有温度吧,只是不知道那点温度透过10cm的沙子还剩下多少 ...

然而,乌龟是冷血动物,跟沙子没有温度差别

网友:
还是装监控吧

网友E:
沙子下面先放一张网,再铺上沙子,一网打尽乌龟万八蛋。

网友:
丁扒就可以了,类似猪八戒的武器,改成木的,看蛋大小缩小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而,乌龟是冷血动物,跟沙子没有温度差别

哈哈,我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水冲!当年叙利亚就是这么冲掉以色列人的巴列夫防线的。

埃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沙子下面先放一张网,再铺上沙子,一网打尽乌龟万八蛋。

高!你的办法不错!
支持一网打尽乌龟王八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你的办法不错!
支持一网打尽乌龟王八蛋!!!

严重支持,一网打尽乌龟王八蛋。

地质雷达理论上是可行的,只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
底下铺网 到时候起网

网友:
谁如果能用电子技术探测乌龟蛋 再发展发展 用来挖笋有巨大市场潜力

网友:
这种仪器还真找不到

网友:
这仪器做成后,怕会把您带到档里去

网友:
乌龟蛋的防御能力为0

所以,隐身技能点到满格,物理化学探测均无效,装个红外摄像机记录历史靠谱,冷血动物皮肤照样反光

网友:
固液分层超声是可以探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沙子下面先放一张网,再铺上沙子,一网打尽乌龟万八蛋。

这个比较有意思,感觉应该可以,他们那个是固定一格一格的,每个大概几个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沙子下面先放一张网,再铺上沙子,一网打尽乌龟万八蛋。

回头你可以先把专利申请了,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头你可以先把专利申请了,哈哈

不行,烏龜蛋沒有象雞蛋一樣卵索固定蛋黃,蛋一翻轉滾動必死無疑。拿出來的時候一定要標記上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行,烏龜蛋沒有象雞蛋一樣卵索固定蛋黃,蛋一翻轉滾動必死無疑。拿出來的時候一定要標記上方。 ...

这个真够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沙子下面先放一张网,再铺上沙子,一网打尽乌龟万八蛋。

这个方法好,  只要比乌龟蛋大的网就可以了,

网友:
热成像呢

网友:
觉得探地雷达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沙琅的?

嘿嘿  你又知道电白沙琅多龟场

网友I:
所有的乌龟场,都是按装监控,一可检查乌龟生活情况,也可以看生蛋情况,全程24小时录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不行,烏龜蛋沒有象雞蛋一樣卵索固定蛋黃,蛋一翻轉滾動必死無疑。拿出來的時候一定要標記上方。 ...

那龟母下蛋时是如何定位上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那龟母下蛋时是如何定位上方的?

蛋殼剛剛出來時候是軟的,那時候沒開始孵化,血管沒有形成,可以有限滾動幾下。一旦開始孵化血管等開始形成沒有卵索固定,蛋殼轉蛋黃不轉你想想會發生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蛋殼剛剛出來時候是軟的,那時候沒開始孵化,血管沒有形成,可以有限滾動幾下。一旦開始孵化血管等開始形 ...

长见识了,进化上鸟类比爬行类更先进。

网友K:
除了金刚石,就沙子量硬了。比较难办啊。其实超声波完全可以探测到的,就是B超!因为沙子比较硬。蛋比较软,超声波以清快楚的显示出沙子下面蛋的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K:
除了金刚石,就沙子量硬了。比较难办啊。其实超声波完全可以探测到的,就是B超!因为沙子比较硬。蛋比较软 ...

既然是B超,那么耦合液的问题怎么办呢?

界面反射系数和波速差相关,探头和空气和沙子的波速差1个数量级

另外有个行业经验,超声波物位传感器,对粉末,比如水泥,面粉表面 的反射效果极差,粉末状的物体吸波特性很强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所有的乌龟场,都是按装监控,一可检查乌龟生活情况,也可以看生蛋情况,全程24小时录像。 ...

看成“可检查乌龟的性生活情况”了

网友:
用热成像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成“可检查乌龟的性生活情况”了

成龟也可以看成这样,没有性生活,那来的后代。

网友:
还不如训狗找龟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