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倍频怎么不起作用?

楼主(2017-07-23):
altera EP4ce6e22c8n芯片,原来50M时钟,led灯每秒闪烁一次,按教程设置了pll倍频为100M,到板运行但效果不变,怎么回事?现在还不会仿真。

网友A:
不会仿真学啊。你前面应该是高电平复位,后面应该是低电平复位,你说它怎么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仿真学啊。你前面应该是高电平复位,后面应该是低电平复位,你说它怎么闪? ...

不是不闪,是闪烁和原来频率一样,高低电平复位都试过了,效果不变,不是复位电平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复制工程副本修改的原因,需要手动更新新的烧写文件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