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可以用来做实时系统吗?

楼主(2017-07-24):
对此有研究的朋友指导一下研究方向

网友A:
目前WINDOWS还是主流系统,所以大多数的实时系统开发工具都可以用;
开个玩笑,在windows上开发实时软件好像都是驱动级的,可以,就是对一般的应用开发员来说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WINDOWS还是主流系统,所以大多数的实时系统开发工具都可以用;
开个玩笑,在windows上开发实时软件好 ...

是的,基本上要直接调WINDOWS最底层的API来实现了

网友:
基本上很难,就一个串口接收,不用缓存方式就很难保证长时间稳定接收,但用了缓存方式,至少ms级的精度就保证不了

网友B:
不晓得那些仪器是不是? 安捷伦windows版本的示波器,频谱仪啥啥的,

网友:
可以的,需要改底层,倍福的twincat就是跑在windows上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那些仪器是不是? 安捷伦windows版本的示波器,频谱仪啥啥的,

罗德是哇德的是,安捷伦的不知道,公司的几台RF分析仪是winXP。启动有XP画面。

网友D:
可以。
EtherCAT的主站是可以跑在Win上的;故可以满足EtherCAT这个级别的实时性要求。
需要打补丁(内核/内核驱动级别),没有开源/免费的,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那些仪器是不是? 安捷伦windows版本的示波器,频谱仪啥啥的,

仪器一般而言,有独立的板卡,通过PCIe抓到Win下来跑后分析和GUI。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罗德是哇德的是,安捷伦的不知道,公司的几台RF分析仪是winXP。启动有XP画面。

我见过安捷伦的高速示波器里面是WinXP。
但是跑到设备管理器里面一看就明白了,其实硬件实现方法是它里面有个数据采集卡(也就是真正的示波器的核心),插在PCIE总线上。
Windows界面程序仅仅负责操作这个数据采集卡而已。

说实话,这些东西并不真正属于“实时系统”。
不管windows系统是不是实时,都不影响它采集数据。界面要是卡住几十毫秒就卡住呗,啥事也不会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安捷伦的高速示波器里面是WinXP。
但是跑到设备管理器里面一看就明白了,其实硬件实现方法是它里面 ...

说的对,window也就是做个MMI, realtime和buffer跟它没啥关系,示波器如果实时更新人眼也看不见,没啥意义,界面显示的就是你想要的所谓的结果,比如触发前后的某一段波形。

网友:
Windows不是实时系统,然后就有人玩概念了,又搞出什么“硬实时系统”和“软实时系统”,这样,Windows CE和Windows XP Embeded就勉强可以划分到实时系统里去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安捷伦的高速示波器里面是WinXP。
但是跑到设备管理器里面一看就明白了,其实硬件实现方法是它里面 ...

那是不是也可以自己设计一块pcie卡,上面把各种io口引出来,把这个pice卡插到电脑主板上面,就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控制io口,就和单片机一样了?

楼主:
我们实验室有一台CMU200综测就是跑WINDOWS的,CPU是赛扬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
EtherCAT的主站是可以跑在Win上的;故可以满足EtherCAT这个级别的实时性要求。
需要打补丁(内核/内 ...

EtherCAT主站的实时性并非由主站保证,而是第一个从站,它会保证后边的时间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EtherCAT主站的实时性并非由主站保证,而是第一个从站,它会保证后边的时间同步。 ...

能跑主站说明对于控制周期的(软)实时目标是可以达成的。
严格的时序关系这个……不是ASIC/FPGA系列,难于实现。

网友:
以前在一台触摸屏上面见过,好像是嵌入式的windows,单独版本。不过对桌面版的基本兼容。

网友:
你要多实时?

楼主:
和STM32一样

网友G:
RTX ,类似rt-linux,注意不是keil里面那个rl-rtx

楼主:
引用 网友G:
RTX ,类似rt-linux,注意不是keil里面那个rl-rtx

就是想做自已的RTX

网友:
约等于 单片机 + 串口屏

网友:
基本不可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EtherCAT主站的实时性并非由主站保证,而是第一个从站,它会保证后边的时间同步。 ...

你说的不对吧,当时倍福宣传的可是在win下运行了另外一个实时内核的,可以说是两个系统在同时运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不对吧,当时倍福宣传的可是在win下运行了另外一个实时内核的,可以说是两个系统在同时运行 ...

抱歉,我的理解应该有误。我说第一从站,指的是EtherCAT的时间同步,不是这里说的RTOS问题,抱歉给大家带来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不对吧,当时倍福宣传的可是在win下运行了另外一个实时内核的,可以说是两个系统在同时运行 ...

倍福是实时的,实时windows cpu是在任务和系统分时工作的,博士也有类似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尝鲜可看 评估版。
https://www.intervalzero.com/rtx-downloads/rtx64-download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抱歉,我的理解应该有误。我说第一从站,指的是EtherCAT的时间同步,不是这里说的RTOS问题,抱歉给大家带 ...

同步也有很多种类         如master 同步 从站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