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检测外部电路的通和断?

楼主(2017-07-24):
单片机控制一个小型继电器,继电器外接一根热熔丝,热熔丝是外部供电,如果热熔丝断了,或者出故障了,单片机如何检测热熔丝断了呢?

网友:
外部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如果是交流电可以使用电流互感器,热熔丝断了之后就没有电流了,监测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熔丝两端跨一个光耦输入端,限流电阻根据你的电压选,交流就在输入反并一个二极管,光耦输出接检测脚

网友:
用电阻分压 检测电压 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