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原理图中,如何元器件旋转45度?自带的只能90度。

楼主(2017-07-24):
在AD原理图中,如何元器件旋转45度?自带的只能90度。 shift+sapce 只能90度旋转。  有搞过的坛友吗?

网友:
可以设置每次的旋转角度的!

楼主:
原理图中不能设置任意值呀。。只有90 180 270选项。

网友A:
原理图就没有必要转了吧?该到时PCB是直接按原理图来排元件?这原理图看起来不费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就没有必要转了吧?该到时PCB是直接按原理图来排元件?这原理图看起来不费劲么? ...

L主要是LED发光二极管要旋转45度,用的比较多,这样 原理图表达的清楚些。

网友:
原理图貌似都是90度一个等级。如果你真要达到你的效果。建议你做N个不同角度的器件吧。。。
好吧,刚试了下,库里也是90度的。不能改到45度

PADS的原理图里面也是只能90度旋转。

网友:
E-M-O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L主要是LED发光二极管要旋转45度,用的比较多,这样 原理图表达的清楚些。 ...

原理图理不一定非要画像书里的45度嘛,90度不一样能看得懂?

网友:
原理图编辑中, 只有0,90,180,270,  没别的.别折腾了.

网友B:
可以输入任意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输入任意角度的

你确定?  你在原理图中测试下,不是PCB中哦。

网友:
似乎只能改原理图的封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  你在原理图中测试下,不是PCB中哦。

原理图又不是PCB,原理图都到了要调整角度时候,我看是强迫症又犯了

网友C:
封装里面画你想要的角度,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找不到就画斜线吧

网友:
原理图仅仅是示意图啊亲 ,搞那么标准干啥啊。 - -!

网友:
看标题直接以为是PCB角度旋转问题。原理图的话只看到0,90,180,270

网友D:
怎么样,合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里面画你想要的角度,我就是这么干的

你确定是AD中 SCH库里的元件可以旋转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合格不

你这不是AD吧  我相信其他的软件是有可能有这功能,但是AD好像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AD中 SCH库里的元件可以旋转45度?

不是旋转,是直接把二极管封装库画出45度角度,斜着的,参考18楼啊
如果还不理解,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不是AD吧  我相信其他的软件是有可能有这功能,但是AD好像没看到

是ad啊,在原理图器件库里画body,引脚先用斜线画,然后放上pin,把pin拉伸到最小,就是这个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ad啊,在原理图器件库里画body,引脚先用斜线画,然后放上pin,把pin拉伸到最小,就是这个效果了 ...

好的  明白了,关键点是 pin 引脚长度设置为最小 1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白了,关键点是 pin 引脚长度设置为最小 1

设置为1后我又拉了一下成了一个点

网友:
元件属性里面可以直接设置角度,自己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好像最近几个版本的AD没有旋转45°功能,画桥式电路的时候没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2017-09-17):
瞎折腾! 标准啊,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