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即热式锅炉控温

楼主(2017-07-24):
最近在开发一个胶囊咖啡机,用的是即热式锅炉(1400w),ntc检测点放在锅炉上,由于热惯性问题,还有锅炉能效问题,水管热散失;出水温度和设计要求偏差大(目标温度:90度),调试的过程中老是过高,或者过低,目标值无法维持较长一段时间。是否有前辈做过类似的,给点建议和帮助。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47175-2-1.html   181F 有一个加热控制系统的算法仿真软件,绿色无时间限制,可用以快速熟悉加热控制系统中各个参数对控制效果的影响,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B:
这个呢,传感器选型就有较大影响了。普通NTC的响应时间还是比较慢的,如果是玻璃封装的更慢(越大越慢)。可以考虑采用反应较快的热电偶传感器,并尽量靠近锅体。至于出水散热降温应该没那么快的,关键是锅体的水温度要稳定。

网友C:
       这个跟NTC放置的位置有很大关系,需要的90'C是实际的水温,NTC放置在锅炉底部就可能比实际的温度高很多;你可以测试下锅底和水温作个曲线对比,我觉得还是测量具体水温会好点,但是NTC露出来,干烧就不好检测了。可能需要额外加温度保护开关。 还是有驱动部份是采用可控硅还是继电器,继电器不能频繁开关,可控硅散热片又要做的很大,但可控硅可以半功率或1/4功率加热。

网友D:
这个需要用pid控制才能更加稳定,探头需要用热电偶。或者pt100.水。水存在热分层,没有搅拌装置的话不可能均匀的,如果容器小可能影响就会不会那么明显。楼主可以直接用导电或者国产智能pid控制器加可控硅组成恒温系统,先做出样品。然后自己做pid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47175-2-1.html   181F 有一个加热控制系统的算法仿真软件,绿色无时间 ...

谢谢,我试试;pid调节可以吗,比如有个预热阶段,75度,当ntc采集到了75度时,实际锅炉温度可以漂到80-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呢,传感器选型就有较大影响了。普通NTC的响应时间还是比较慢的,如果是玻璃封装的更慢(越大越慢)。 ...

是 铜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NTC放置的位置有很大关系,需要的90'C是实际的水温,NTC放置在锅炉底部就可能比实际的温度高 ...

采用的可控硅控制温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pid调节可以吗,比如有个预热阶段,75度,当ntc采集到了75度时,实际锅炉温度可以漂到80-9 ...

  你这种情况是传感器温度与现场温度温差较大,使用各种控制算法可以使得传感器反馈点的温度值趋于稳定,接近到设定值,但无法解决你这种问题,我的建议是: 1)采用好的控温算法(如PID等)将传感器点的温度控制好;  2)适当选择PID控温系统的参数,控制升温斜率,让温升慢一些,这样现场温度的波动会小一些和稳定一些;   3)最终如果传感器温度与现场温度温差明显,建议再根据现场实际条件做一个温度补偿,控温范围大的或者环境温度波动大的,可能温度补偿值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用pid控制才能更加稳定,探头需要用热电偶。或者pt100.水。水存在热分层,没有搅拌装置的话不可能 ...

这个不需要搅拌,这是个即热式锅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是传感器温度与现场温度温差较大,使用各种控制算法可以使得传感器反馈点的温度值趋于稳定, ...

这是锅炉和NTC位置及水路走向,水在锅炉里面是螺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锅炉和NTC位置及水路走向,水在锅炉里面是螺旋。

  NTC传感器温度与热水温度差异太大是结构问题,控温算法无法解决,你那张图内部结构不是很清楚。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出水口在塑料管中间加一个金属的直通接头,用于快速将水温传导到外部,再将NTC固定在金属直通接头上,以便NTC测温尽可能与热水温度接近(当然如果有传感器可以深入接触到热水就更好了),最后做好隔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传感器温度与热水温度差异太大是结构问题,控温算法无法解决,你那张图内部结构不是很清楚。从理论 ...

假如,ntc温度和热水温几乎接近了,在一分钟内有200ml的水流过锅炉,水是流动的具体多少流速不知道,在一分钟能要出50-200ml 的水,温控算法能做的到吗?这应该和锅炉的能效有关,1400w的锅炉够吗?

网友:
可以用能量守恒算算,需要多少焦耳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ntc温度和热水温几乎接近了,在一分钟内有200ml的水流过锅炉,水是流动的具体多少流速不知道,在一 ...

  根据水的比热容计算一下,假设需要冷热水温差达到30度,每分钟需要多少热量(焦耳),再和1400W比较,如果远大于1400W,那么锅炉功率就太小了,这个除了增加加热功率,没别的办法。我大致算了一下,如果冷水需要升温60度,那么锅炉的加热功率可能有点小了,如果只需要升温50度以内,应该是可以的,计算时假设锅炉热效率100%。

网友D:
这个温控有点类似于燃气热水器,现在的燃气不是冷就是热。这个需要快速响应大功率加热,这样才能在各种不同流量的时候稳定住温度。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泵来控制流速恒定,这样控制简单许多。如果是咖啡机,最好还是用泵抽,关闭龙头后旁通单向阀门把咖啡通过重力流回去。不然最先出来的是冷的,可能都过期变质了。可以考虑流量计检测进口流量参与控制计算,电磁比例阀参加控制流量。还有天气温差,加热液体温度,大气压强都需要关注。不考虑成本就用蠕动泵精确控制冷液体流量。这样比电磁比例阀容易多了。

网友:
ps:多说几句,不考虑保护等,先让液体一直相对恒定流动,然后打开加热,如果这样都不能稳定住温度那就是温控算法问题了。先用比较好的pid温控表比如导电的搭一个控制电路,液体一直流动后打开温控加热,然后打开仪表自整定,自学功能。绝对可以很精确。因为好的pid很屌的,以前遇到过一个500kw的窑炉,结构非常简单温度都可以稳定住。相对于楼主这个控制要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温控有点类似于燃气热水器,现在的燃气不是冷就是热。这个需要快速响应大功率加热,这样才能在各种不同 ...

对,就是咖啡机,你做过。

网友E:
现在火的不行的智能马桶,即热式的,1800w,流量应该比你这个还大

网友F:
胶囊咖啡机? 不是靠水蒸汽来冲咖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火的不行的智能马桶,即热式的,1800w,流量应该比你这个还大

这个 应该不用烧到9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胶囊咖啡机? 不是靠水蒸汽来冲咖啡的吗?

有不同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