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要发送数据给上位机,用stm32可以驱动无线网卡吗

楼主(2017-07-24):
有个项目要发送数据给上位机,用stm32可以驱动无线网卡吗,之前用的是有线网,现在需要加上4G无线网 ,有没有无线4G模块推荐一下,数据量不大 ,1分钟几个字节

网友A:
4G模块目前价格比较高,普遍180啊。这么点数据,还是用2G吧

网友B:
找一些模块供应商吧,就像操作串口一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模块目前价格比较高,普遍180啊。这么点数据,还是用2G吧

嗯,网络这部分不太懂 好像原来那个用的ud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些模块供应商吧,就像操作串口一样简单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有吗推荐一下啊

网友C:
如果是长期使用,建议使用4G,4G通信质量好很多。

网友:
中移物联  中国移动自己搞物联网的公司。 2g 3g 4g  nbiot都有

网友:
上海移远 和 simcom都有4G模块 。  单片机来整走串口的话速度慢了点 不过数据量不大也可以。   最好是跑linux用usb。

网友:
SIM800C 可以看下.

楼主:
我也看好这类的毕竟价格便宜

网友:
直接使用DTU吧

网友D:
有WIFI 就用 ESP8266
没有就要流量,GPRS
远距离,低耗电可以用LORA

网友:
1分钟几个字节 用DTU省事

网友:
GPRS经常掉线。

网友:
经常掉线是基站在业务繁忙的是时候优先保证通话,会把单纯的数据业务的卡关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WIFI 就用 ESP8266
没有就要流量,GPRS
远距离,低耗电可以用LORA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长期使用,建议使用4G,4G通信质量好很多。

嗯,不过东西本身不怎么值钱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