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Nios还有多少人在用?

楼主(2017-07-24):
本论坛用Nios估计屈指可数吧,在FPGA上用linux系统该怎么选方案呢?zynq还是cycloneV?

网友A:
正在学FPGA,目前是cyclone IV E + NIOS II软核开发

   软核+IP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感觉c5 soc用得人少吧,软核的话性价比还是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c5 soc用得人少吧,软核的话性价比还是比较低

恩 主要是没法跑linux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学FPGA,目前是cyclone IV E + NIOS II软核开发

   软核+IP还是很方便的   ...

有没有wifi的IP核,要是有无线wiif通信那就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wifi的IP核,要是有无线wiif通信那就厉害了

显示的IP都没有吧

网友:
再用xilinx的MB软核

楼主:
有没有控制wifi的IP?

网友:
还在用,调试电路时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C:
国内对成本太敏感,在博览会见到老外很多工控之类用fpga做的,里面肯定是跑了nios。
现在有了soc,在很多高端场合可以替代一部分ni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对成本太敏感,在博览会见到老外很多工控之类用fpga做的,里面肯定是跑了nios。
现在有了soc,在很多高 ...

飓风5应该用的人很少吧,我们采购说都不好买5代芯片。xilinx的不知道广泛不?

网友C:
xilinx的zynq用的多。 cv5确实不怎么好买,这一点上,xilinx超过altera。当初altera比xilinx的zynq晚出了好久。然后推广不力,被intel收购后,供货,推广更不行了、 去淘宝搜索zynq和cv5的开发板就对比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linx的zynq用的多。 cv5确实不怎么好买,这一点上,xilinx超过altera。当初altera比xilinx的zynq晚出了好 ...

从altera转赛灵思 不知道难度大不大

网友C:
不用转也行,毕竟轻车熟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转也行,毕竟轻车熟路

关键是altera的硬核资料太少 玩的人也少啊 要上系统 得好好考虑下了

网友D:
nios做实时控制很方便,为嘛要在fpga跑linux?直接选择个m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os做实时控制很方便,为嘛要在fpga跑linux?直接选择个mpu

项目需要fpga+wifi ,wifi的库nios不支持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项目需要fpga+wifi ,wifi的库nios不支持啊!

nios是cpu核,你移植个支持wifi驱动的os过去吧,不一定要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os是cpu核,你移植个支持wifi驱动的os过去吧,不一定要linux

主要是wifi的驱动都是在stm32上编译的,只给lib,根本不支持Nios架构。要是有源码就不用这么费力了。淘宝上基本都是串口wifi。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wifi的驱动都是在stm32上编译的,只给lib,根本不支持Nios架构。要是有源码就不用这么费力了。淘宝 ...

你买的哪家串口wifi   。提供lib在st上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哪家串口wifi   。提供lib在st上很方便。

串口wifi不用什么lib,直接at指令就ok了。但速度太低,所以我要用sdio口的wifi,这些wifi就没有源码了。

网友F:
一直没见过应用Nios的产品,,这玩意到底有没有产品在用呀,,倒是见过不少arm+fpga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见过应用Nios的产品,,这玩意到底有没有产品在用呀,,倒是见过不少arm+fpga的结构。 ...

有的,我就做过几款nios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wifi的驱动都是在stm32上编译的,只给lib,根本不支持Nios架构。要是有源码就不用这么费力了。淘宝 ...

你试着找linux下wifi的源码吧

网友:
觉得不稳定 一直没敢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的,我就做过几款nios产品。

MT7628k 比较便宜的路由芯片,通过网口转wifi,你实现起来应该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MT7628k 比较便宜的路由芯片,通过网口转wifi,你实现起来应该简单点。

相当于FPGA+网口芯片+MT7628k ?
然后FPGA内核只需要控制网口芯片写数据,wifi就能自动发送出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FPGA+网口芯片+MT7628k ?
然后FPGA内核只需要控制网口芯片写数据,wifi就能自动发送出去吗? ...

就是相当于 你接了一个路由在上面。

网友:
听说不怎么稳定,没用过。

网友:
几年前在QT6上试过,但是编译要花的时间太长,不敢用了。

网友H:
几年前用过,其他都还好,但是断点调试程序让人很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年前用过,其他都还好,但是断点调试程序让人很蛋疼。

是的 eclips调试很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