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自带ADC,采集引脚有1.6伏左右的电压?为什么

楼主(2017-07-24):
不应该是0V吗?我用了PA1 PA0 对应ADC_0 ADC_1都试过,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下载完程序后都是1.6V左右

网友A:
电源的中间值吧,没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中间值吧,没接输入?

你好  没接输入是指?我这边烧录程序后万用表测量引脚电压就是1.6V了。。好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没接输入是指?我这边烧录程序后万用表测量引脚电压就是1.6V了。。好晕 ...

就是引脚是否为悬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引脚是否为悬空状态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