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献礼,给大家贡献一个小工具 《VisualStudio编程助手》

楼主(2017-07-24):
夏日献礼,给大家贡献一个小工具 《VisualStudio编程助手》

敲代码,写注释,敲代码,写注释,敲代码,写注释。。。。

MMB,来回切换输入法这是要玩死人啊,尤其我这种一指禅达人,简直是痛不欲生。。。。

我说,那么多专业写代码的,就没人能给个好办法吗?

试过很多种方式,但网上各种工具始终没法监测输入状态来改变输入法,索性自己写个小工具,基本功能如下:

1,顾名思义,这是只有VisualStudio才能用的,用Keil,eclipse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编辑器的你们走开。。
2,实现的功能如下:
   1,按两下;;再按 回车、空格或tab 会自动在编辑器第100个字符处,产生“//”(就为了注释对齐,就为了看着爽)
   2,产生“//”后,输入法立即切换到中文
   3,写完注释,按下两次“。。”后,再按回车、空格或tab,输入法切换到英文并且自动换行
   4,当然,正常的打分号,敲回车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3,存在问题:
   1,在产生//的过程中,不要按任何按键,否则输入法切不过来
   2,这个程序是全局的,在任意一个打字的地方都会有效,所以在不写代码的时候,把他关了吧
   3,在使用的时候,与一定几率输入法切换失败,这个,看运气
   3,其他BUG等待测试
   4,这个小工具在WIN7,64位上测试通过,其他版本的同学们请自行测试,俺只有一台小本儿。。。。

4,这个是用AHK脚本写的,源码一并奉上,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魔改出更牛逼的功能来。。。
5,最后,能给个裤子穿吗?这大热天儿的,俺浑身上下就一条内裤,好羞涩

楼主:
源码在压缩包里,每个人口味不同,大家随便改,总得让大家用的好,玩的爽才是王道

网友:
支持一下,让编程更简单、

ps:暂时不用vs  ,后面尝试下。

网友:
看了楼主的脚本 貌似并没有什么必须和VS关联的 楼主也说时全局的 可是为什么用UE没反应?

楼主:
必须得用VS,这个脚本原理是 监视剪贴板 + 按键宏 。
VS在当前行按下CTRL+C就是复制当前行代码,其他的编辑器木有这个功能啊。。
我也很无奈。。。
所以,改用VS吧,真的爽,爽翻天

网友:
通用才好用

网友A:
100个字符加注释有点太多吧?!虽说屏幕大了,但是还是习惯每行只有80个

网友B:
楼主,加一下判断当前程序就好了,就不会误操作其他编辑器了。话说哪天有空(不确定)用vc搞个

网友:
跟早几天几个差不多吧

网友:
一时间还不是很习惯这种方式,不自觉的就点了shift

网友C:
感谢,暂时不使用。冒昧的问一句:为啥不检测“//”?      检测的“//”后自动进入到中文,在中文状态回车后就变为英文,因为很少有注释超过一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个字符加注释有点太多吧?!虽说屏幕大了,但是还是习惯每行只有80个

源代码在压缩包里,请自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暂时不使用。冒昧的问一句:为啥不检测“//”?      检测的“//”后自动进入到中文,在中文状态回车 ...

主要是为了注释对齐

网友:
第2点,可以通过检测当前窗口的方式来智能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暂时不使用。冒昧的问一句:为啥不检测“//”?      检测的“//”后自动进入到中文,在中文状态回车 ...

在代码末尾中加入以下几行即可实现:

:://::
send,^{space}
return

AHK就这么简单,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一下判断当前程序就好了,就不会误操作其他编辑器了。话说哪天有空(不确定)用vc搞个 ...

这个是用AHK脚本语言写的,总共代码才几十行,假如用VC,还得建工程,还得监视按键的钩子函数,忒麻烦。
用这个主要就是图个方便,快。
几十行代码总共没有二十分钟就能实现这个功能,VC貌似不大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