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一下如何用示波器的fft功能或者频谱仪整改开关电源

楼主(2017-07-24):
如题,最近正在搞一个大功率设备,里面有一个5W的非隔离开关电源,初测传导5M以前超标严重,去测试公司整改费用不得了,
于是想着能否利用示波器的fft功能或者买个低端频谱仪,先在公司里面定性的整改一下,确认有改进再去测试公司实测。
但是苦于没有相关经验,也没搜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特来问问看大神们有没有这么做过,如果有,怎么用探头获取信号源?
之前去听emc讲座,有个老师说直接用频谱仪探头去接触火线,探头负极悬空,我表示怀疑,另外如果是示波器,不接负极的话,压根获取不了有用信息
有这么干过的哥们们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
用频谱仪吧,示波器没用过

网友A:
用频谱仪接一个宽频天线靠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频谱仪接一个宽频天线靠近试试

那应该测试出来的是辐射,不知道怎么提取传导信号

网友:
测传导 需要lisn

网友:
频谱仪+近场探头可以判断是否存在藕合类的干扰导致的ce问题(线中ce骚扰则无能为力),也可以快速定位辐射骚扰源的位置及干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