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非隔离电源方案,220V转5V 500mA,并能跟L或N共地

楼主(2017-07-24):
1,非隔离;
2,5V 500mA;
3,能支持半波整流,也就是能跟L或N共地的;
4,不能使用容阻降压,负载电流变化挺大的

现在使用的方案是MP150,负载能力是5V 200mA
因为增加功能了,所以原方案不够用了;

有合适的方案请前辈们推荐一下,我对电源不懂,
有合适方案的代理商,请留下您的电话或QQ

网友A:
MP157, 6W max。跟MP150管脚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157, 6W max。跟MP150管脚兼容

谢谢,我看了一下,MP174和MP157都满足需求
就在MPS的官网上看见的,然而并没有找到手册。。。

网友B:
viper12a也可以。lnk304系列也可以
没注意看是5V的,昂宝有款直接5b的。lc有代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per12a也可以。lnk304系列也可以
没注意看是5V的,昂宝有款直接5b的。lc有代售 ...

谢谢,这个的成本应该比MPS的要低一点
LNK306应该是功率比较大的吧,手册上只说了最大的电流,给了个12V100mA的电路,也没说说如何实现其他电压输出,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一下,MP174和MP157都满足需求
就在MPS的官网上看见的,然而并没有找到手册。。。 ...

MPS的芯片价廉物美,好买些,PI的现在市场上流有国产高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的成本应该比MPS的要低一点
LNK306应该是功率比较大的吧,手册上只说了最大的电流,给了个12V1 ...

PI对应会有一篇AN讲外围器件设置的,记忆中是 (Vout -Vfb)/R1 = Vfb/R2推算的来的,Vfb是个常数,Vout就是你设置要输出的电压,然后R1取个常用的10K之类的,算出R2

网友(2017-09-11):
你的MP150的电原理图能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
有没有负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