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无法建立TCP链接,求指点【20楼解决问题】

楼主(2017-07-24):
现在用网络调试助手无法连接我远端的服务器,无法建立TCP连接。

问题是最近出现的,我也不知道哪里弄不对了会这样。。

现在问题肯定是这台电脑,服务器没问题,同一个网络下面,其他电脑都可以正常连接,所以不是路由器和运营商的问题。

防火墙关闭了也一样,下面就是显示 1035:未知错误。

求助万能的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后记:
感谢各位网友,其中学习了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ScanHealth 这个命令。很有意思。
最后感谢20楼的网友,解决了问题。

再次证明了amobbs是万能的坛,感谢!

网友A:
你这台电脑能上网不?先连本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电脑能上网不?先连本机试试

网页,qq,番墙都正常。。

刚才试了一下,同时开两个调试助手,一个当TCP Server,一个当TCP Client,也是连接不上。。。

同样的1035:未知错误。。。

网友B:
用127的地址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7的地址测试一下。

试了一下,一个效果。。。
未知错误。。

楼主:
刚才在VMWare里面用Win7虚拟机试了一下,可以正常连接。
晕了。。。

楼主:
现在是同一个局域网下面的其他Win10电脑也没问题(Win10没有安装最新的那个创意者更新)。
这台Win10(安装了创意者更新)不好使,这台Win10跑VMware虚拟机里面好使。

网友C:
我也曾出现这种情况,把本地连接禁掉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人这软件是有点略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曾出现这种情况,把本地连接禁掉就可以了

本地连接 禁掉?禁用本地连接?
然后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火墙的端口打开了么

机子上有没有装国产卫士管家之流,有的话,就当我上面那句没说 ...

防火墙出站、入站都打开了。而且把防火墙整体关闭了都一样不行。

有一个win10自带的defender。我关闭了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地连接 禁掉?禁用本地连接?
然后怎么做?

控制面板里面有个网络连接,找到本地连接后,右键禁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面板里面有个网络连接,找到本地连接后,右键禁止就可以了

禁止了之后我咋上网啊?

网友B:
试试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助手

一样。。没有效果。

网友E: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ScanHealth

网友:
看看有无错误

网友E:
果出现错误提示了,那就需要用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CheckHealth        检查文件的损坏程度,结果一般有两种:一般性损坏可以修复和情况严重完全无法修复。        是前者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调用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RestoreHealth        联网将系统映像文件中与官方文件不相同的文件还原成官方系统的源文件,系统中安装的软件和用户设置保留不变,比重装系统要好得多,而且在修复时系统未损坏部分可以正常运行,不耽误大家手头上的事情。检查结果是后者的话,除了重装系统外,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        没有网络或怕它占用网络资源,也可以启动本地修复命令,命令格式如下: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RestoreHealth /Source:c:\test\mount\windows /LimitAccess

网友F:
把vmware的虚拟网卡禁止掉,只保留物理网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禁止了之后我咋上网啊?

我用的是WIFI,建议找有人他们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页,qq,番墙都正常。。

刚才试了一下,同时开两个调试助手,一个当TCP Server,一个当TCP Client,也 ...

ip输入 127.0.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ScanHealth

C:\WINDOWS\system32>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ScanHealth

部署映像服务和管理工具
版本: 10.0.15063.0

映像版本: 10.0.15063.0

[==========================100.0%==========================] 可以修复组件存储。
操作成功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vmware的虚拟网卡禁止掉,只保留物理网卡。

好了!
太感谢了!
原来是装了VMware给我坑的!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出现错误提示了,那就需要用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CheckHealth        检查文件的损坏程 ...

感谢!
学习了!这个命令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
后来发现是VMware给我坑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了!
太感谢了!
原来是装了VMware给我坑的!

不是vmware坑你,是你用的这个软件比较毛糙,获取错了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vmware坑你,是你用的这个软件比较毛糙,获取错了网卡。

原来如此。。。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