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黄灯,可能是那里坏了,大家给些意见.多谢.

楼主(2017-07-24):
我的小黄灯,放在一边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今天用了一下,发现灯的亮度差了很多,只有一点点光,但按键的所有功能,都有反应,高亮,低亮,闪亮都可以用,灯也有对应的反应,但就是亮度很低.不知是灯的芯片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开始的时候,有怀凝是电池电量不足,用表测一下,电压都还在4.0V以上.
大家给一些意见.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将灯珠重新焊接试试。

拆开,压了一下灯珠,就正常了,真的是灯珠虚焊了,但问题是,这个灯珠好象找不到焊点.且铝基板,散热太快,就算想将两条引线焊下,也焊不到.唉.
另,前面用手压灯珠时,被灯珠烫了一下,就一瞬间,就被烫了,大家如果以后拆的,注意了.且不小心直视了,现在眼晴都是花的,哈哈.

多谢阿莫.

楼主:
算了,压一下,又能用了,就先用着先吧.

网友:
估计是灯珠内部邦定线接触不好了。

网友:
小黄灯回来就被我拆掉全部上导热硅脂了,卤煮这种现象就是由于LED灯的热量不能很好传递给铝散热片,导致灯芯内部线路脱球虚焊

网友(2017-09-06):
搭车问一下,怎么拆出来啊,我拆到这里白色那个垫圈抠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