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爹的电脑不知道装了什么 QQ和QQ浏览器不能上网

楼主(2017-07-24):
老爹的电脑不知道装了什么 QQ和QQ浏览器都不能上网。 卸掉重装没有用。IE和其他浏览器可以上网。   系统恢复到上一个时间也没用。现在只剩下唯一的道路了 重装!
有熟悉的高手指点一下,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主要老爹倔的很,不想重装。

网友:
估计不小心安装了国惨软件全家桶,先把IE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还有用QQ电脑管家试试看能否解决,否则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二楼你的系统很古老

网友:
为啥倔着不重装?

楼主:
老人的想法和儿童一样没得法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人的想法和儿童一样没得法理解

什么配置都电脑如果不是太旧话,干脆装个黑苹果得了。老人用mac要省好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都电脑如果不是太旧话,干脆装个黑苹果得了。老人用mac要省好多事。 ...

确实,苹果的系统安全多了。

网友B:
換Ubuntu 流氓軟件都水土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Ubuntu 流氓軟件都水土不服

UBUNTU 就算了吧,老爹这么大年纪还去学这玩意,大大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BUNTU 就算了吧,老爹这么大年纪还去学这玩意,大大没意思了。

不會。Ubuntu 16.04.2 LTS 桌面版界面抄足MAC,裝好老人家必須的軟件比win還順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