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如何评定姿态解算结果的精度

楼主(2017-07-24):
比如,横滚角的精度是0.01度,这个代表什么?

网友A:
没明白你具体 想问什么?
不过姿态解算精度一定要大于传感器的精度,一般优于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具体 想问什么?
不过姿态解算精度一定要大于传感器的精度,一般优于一个数量级 ...

做了一个姿态解算的模块,但不知道怎么标出性能参数。
这种设备应该属于测量仪器了,一般会标出精度这类参数,但不知道这个参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2019-09-24):
转台,比如你要标0.1度的精度,那需要0.01精确度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