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分屏解决方案

楼主(2017-07-24):
14寸的笔记本,在自习室和租房之间切换,有时抄程序的时候屏幕有点小,
用win10自带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软件?或者加多个屏幕有什么
好的推荐?如果可以带去自习室更佳。

网友:
华硕有一款便携屏幕,纯屏幕,大小跟笔记本差不多,厚度很薄,usb3.0供电和通讯,不用再外接电源和显示器的线,型号记不清了自己搜下

网友:
换个1080p分辨率的不得了。

网友:
使用usb3.0外接一个显示器

网友A:
如果你笔记本支持扩展坞的话。

扩展坞连接键盘 鼠标 显示器 网络,各种设备,办公室也有一个,回家往上一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笔记本支持扩展坞的话。

扩展坞连接键盘 鼠标 显示器 网络,各种设备,办公室也有一个,回家往上一 ...

在家一个电脑 直接双屏(23寸 *2 ),公司一个电脑(笔记本)+23寸屏.
数据可以用坚果云同步,大姐姐就要用u盘和移动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