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吧C#创建EXCEL创建程序改为添加程序

楼主(2017-07-25):
///DataGridView数据显示到Excel
        /// <summary>
        /// 打开Excel并将DataGridView控件中数据导出到Excel
        /// </summary>
        /// <param name="dgv">DataGridView对象 </param>
        /// <param name="isShowExcle">是否显示Excel界面 </param>
        /// <remarks>
        /// add com "Microsoft Excel 11.0 Object Library"
        /// using Excel=Microsoft.Office.Interop.Excel;
        /// </remarks>
        /// <returns> </returns>
        public bool DataGridviewShowToExcel1(DataGridView dgv, bool isShowExcle)
        {
            if (dgv.Rows.Count == 0)
                return false;
            //建立Excel对象
            Excel.Application excel = new Excel.Application();
            excel.Application.Workbooks.Add(true);
            excel.Visible = isShowExcle;
            try
            {
                //生成字段名称
                Excel.Workbook wBook = excel.Workbooks.Add(true);
                Excel.Worksheet wSheet = wBook.Worksheets[1] as Excel.Worksheet;
                for (int i = 0; i < dgv.ColumnCount; i++)
                {
                    excel.Cells[1, i + 1] = dgv.Columns.HeaderText;
                }
                //填充数据
                for (int i = 0; i < dgv.RowCount - 1; i++)
                {
                    for (int j = 0; j < dgv.ColumnCount; j++)
                    {
                        if (dgv[j, i].ValueType == typeof(string))
                        {
                            excel.Cells[i  + 2, j + 1] = "'" + dgv[j, i].Value.ToString();
                        }
                        else
                        {
                            excel.Cells[i + 2, j + 1] = dgv[j, i].Value.ToString();
                        }
                    }
                }
                excel.DisplayAlerts = false;
                excel.AlertBeforeOverwriting = false;
                //保存excel文件
                wSheet.SaveAs("E:" + DateTime.Now.ToString("yyyyMMddHHmmss") + ".xls", Missing.Value, Missing.Value, Missing.Value, Missing.Value, Missing.Value, Missing.Value, Missing.Value, Missing.Value, Missing.Value);
                wBook.Save();
            }

            catch { }
            finally
            {
                //确保Excel进程关闭
                excel.Quit();
                excel = null;
            }

            return true;
        }

以上这个程序能很好的创建EXCEL文件,我想的是创建文件名为yyyyMMdd,然后自动判断是否已经生成改天的文件,如果有,自动打开并添加,如果没有,创建新的。
本人初学C#,以上程序也是半抄半改来的,不好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
初学C#不要紧,关键是不能像初学语文,标题正文别字一片,尤其是标题 ,完全不通,搞不清啥意思。

网友A:
https://npoi.codeplex.com/ npoi一个比较好的office操作组件.创建,修改,删除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npoi.codeplex.com/ npoi一个比较好的office操作组件.创建,修改,删除都搞定.

这个是个好东西,没装offic 的电脑上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npoi.codeplex.com/ npoi一个比较好的office操作组件.创建,修改,删除都搞定.

不知导出速度怎么样,正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