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安钛克电脑电源修理一例

楼主(2017-07-25):
朋友的一个安钛克电脑电源坏了,帮他修一下。故障现象:插上电源,测量PS-ON绿线3v和+5VSB紫线5V,证明副电源正常。短接PS-ON绿线和COM黑线,风扇动一下就停了,初步分析应该是电源启动后保护了。拆开发现电源保护块是PS229,这与WT7525是兼容的。短接PS229的2,3脚,强制启动后风扇运转正常,测量3.3V,5V,12V基本正常,但-12V为0V,PW-OK灰线0V。说明-12V故障,造成保护,所以PW-OK灰线为0V(PW-OK灰线的电压正常为5V左右,该电压不正常的话,电脑电源必定有故障,电脑不能启动)检查-12V回路,发现整流管击穿短路,换一支FR104,解除PS229的2,3脚短接线。上电,短接PS-ON绿线和COM黑线,风扇运转正常,测量所有电压均正常,电源修复。

楼主:
从网上找的安钛克电脑电源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
支持楼主,搞维修的少了

网友A:
人为取消保护为什么没有烧坏其它元件?
一旦发现是保护,应该外加适当电压到各路中,找找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没有就测试开机时哪路电压过高,一般只有过流和过压两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为取消保护为什么没有烧坏其它元件?
一旦发现是保护,应该外加适当电压到各路中,找找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

因为所有负载都脱开了,强制开机后不会因为输出过压或负载短路等原因引起更大故障,倒反而可以将故障暴露,达到迅速发现排除故障的目的。所谓“应该外加适当电压到各路中..................”,说起来易,实施不易。

网友:
思路清楚!

网友:
赞思路,非常不错

网友:
改天我的80PLUS金牌电源坏了,就请你帮我修。那个电源吹出来的风都是冷的,效率的确高。

网友:
vp450口碑并不好

网友:
合适寄电子报报社,有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