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JLC,半孔板收费为何会贵许多?

楼主(2017-07-25):
今天画了块板,4.6x1.1cm,平时就只要45,今天是因为出现了半孔,报价为291,

之所以做成半孔,主要是板子太小,8个SOP8人半孔刚好配一个下载夹子,(只是为下载程序用,要求不高)

我还可以如何设计,绕开“半孔”

网友:
备注里写上不要半孔工艺就好了。回来后自己把毛刺修一修。

网友:
腰型长孔,回来斜口钳凑合凑合

网友A:
说真心话,半孔板真心不好做,也不愿意做,我不能说不做啊,就只能用价格来平恒
今天还刚下的规定,1)半孔板一律加长三天的交期,2)不能跟其它的客户非半孔板拼版,不然严重影响生产效率,这个年代没有效率价格再高也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真心话,半孔板真心不好做,也不愿意做,我不能说不做啊,就只能用价格来平恒
今天还刚下的规定,1) ...

把孔做好,然后直接从中间切开不得了。我就觉得jlc是在故意推辞不想做罢了。或者是对孔铜没信心,不敢直接切。

网友:
板厚1mm,回来自己拿剪刀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孔做好,然后直接从中间切开不得了。我就觉得jlc是在故意推辞不想做罢了。或者是对孔铜没信心,不敢直 ...

你不懂就不要装懂!半孔是需要反工序的做法,需要两次成型,在能保下半孔质量! 严重影响效率!

楼主:
现在明白了,
“半孔是一种特殊工艺流程,为了保证孔内有铜,必须得工序做到一半的时候先锣边,而且一半的半孔板非常小,所以半孔板一般费用比较高,非常规设计得非常规价格”
JLC是拼板性质,半孔是非非非主流,价高可以理解。
我要求没那么高,和客服沟通后,就按普通工艺做,切完是啥就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明白了,
“半孔是一种特殊工艺流程,为了保证孔内有铜,必须得工序做到一半的时候先锣边,而且一半的 ...

太感谢你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了解到理解,按普通工艺分文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孔做好,然后直接从中间切开不得了。我就觉得jlc是在故意推辞不想做罢了。或者是对孔铜没信心,不敢直 ...

还真不是这么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因为我做电机驱动,经常需要做类似半孔的焊盘,可以将线圈扣进槽里方便焊接。
而我又不需要真正的半孔工艺。所以每次都特意说明不做半孔。如你所说,这种方式就是先做好孔然后切掉另一半,
但是,切另一半时,另一半的孔铜是切不掉或者很难切掉的。画了个示意图,看能不能理解:

网友:
做半孔也是蛮简单的,就多一道工序。多收费也就多赚钱吧。

网友:
应该多收费,啥都便宜,该贵了,哈哈

网友C(2017-08-24):
我板子也是这样,本来才140多块钱,说我有半孔,弄到400多。。。还不如去其他家再看看。。。。5月份我打同样的板,都不用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板子也是这样,本来才140多块钱,说我有半孔,弄到400多。。。还不如去其他家再看看。。。。5月份我打 ...

你注明不按半孔工艺做就可以了

网友D:
真正的半孔工艺和有时候我们只是过孔或焊盘正好在边上是完全两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注明不按半孔工艺做就可以了

嗯,我注明一下,打个电话 。。。
上次5月份差不多的板子,都没有说要收半孔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正的半孔工艺和有时候我们只是过孔或焊盘正好在边上是完全两回事。

但嘉立创就算了我的半孔费啊~
比做板+钢网都还贵了2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嘉立创就算了我的半孔费啊~
比做板+钢网都还贵了2倍~

从根本上说,JLC 是希望大家都做半孔工艺的,也默认在边上的过孔之类是需要半孔工艺的,半孔工艺的复杂和耗时导致价格增加很多。下单注明不需要半孔工艺,该怎么切就怎么切,边界过孔焊盘一概搞成啥样是啥样,当然需要半孔工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根本上说,JLC 是希望大家都做半孔工艺的,也默认在边上的过孔之类是需要半孔工艺的,半孔工艺的复杂和 ...

有半孔工艺,可以多收钱啊~
多收2倍呢~

网友:
板对板焊接不是非得用半孔方式, 全孔也能焊, 之间焊盘对焊盘也能焊, 类似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