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能跑LINUX或者ecos的ARM,价格要便宜

楼主(2017-07-25):
求推荐一款能跑LINUX或者ecos的ARM,价格要便宜,带USB驱动 ,跑网路协议。

网友:
全志10元钱

网友A:
这个是不是BGA封装啊?焊接费用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BGA封装啊?焊接费用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芯片吧

网友C:
或者全智的V3S?
这货内部集成64Mbyte的DDR,可以直接做成两面板,外面放一张SD卡就能工作了。还集成了PHY,外面一个带变压器的以太网口就能上网!!
荔枝派zero就是用它做的
我有打算过段时间用它做个好玩的东西,现在先在电脑上实现软件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或者全智的V3S?
这货内部集成64Mbyte的DDR,可以直接做成两面板,外面放一张SD卡就能工作了。还集成了PHY ...

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么大内存,有人拿来做工控用吗?裸奔难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么大内存,有人拿来做工控用吗?裸奔难不难?

消费级的SoC做工控 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
跑linux不比ARM了吧,一些路由芯片也可以选择啊,MT5350 ,ART9331,MT7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