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辉是不是不行呀,用了几天就出“设置数据损毁”

楼主(2017-07-25):
黑群辉是不是不行呀,用了几天就出“设置数据损毁”。
N270主板,2个500G硬盘,安装了黑群辉,上传了160多G的数据。一天正常宅群辉里面关机后,主机放了一个星期,今天一开机,出来“设置数据损毁”,让重装DSM。这也太垃圾了吧。硬盘都没怎么使用,就出这个。

网友:
虚拟机运行半年,没碰到过

网友A:
我的用了半年了,一直稳定运行。。。你用的引导是哪个版本?还有DSM的版本
你可以用其他硬盘再装一次,装好后把当前硬盘接上,进入系统,存储管理里面修复一下,可以完美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了半年了,一直稳定运行。。。你用的引导是哪个版本?还有DSM的版本
你可以用其他硬盘再装一次,装好 ...

DSM-5.0-4528

DSM_DS214play_4528.pat

NB_x86_5024_DSM_50-4528_Xpenology_nl.img

楼主:
系统分区能装在U盘上面吗?

楼主:
我的主板上面有三个数据接口,两个SATA口,一个IDE,IDE接口不太通用,好像是2.5寸的IDE口,不好接硬盘,SATA口可以接硬盘,我已经接了两个硬盘了。

网友:
我日,我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存了点东西,放着半年没用,电都没通。
前天想找点东西,发现数据损毁。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如果这样建议虚拟机下外挂win的nfs,即使黑裙挂了文件也在win下面,唯一的问题是牺牲点性能

网友:
黑群好像硬盘拔出来插电脑上是识别不出的?那亏大了。
MyCloud的是ext4系统,插Ubuntu系统上可以直接识别出来

网友B:
破解的还是不稳定
听说用U盘启动的,硬盘会一直转,要用电子硬盘启动才好,像原装一样,
群辉硬盘数据在Linux电脑上正常读不出来,好像要安装LVM,
造福网友,用这个软件可以读出数据,UFS Explorer,

网友:
24*365没出问题,d525的小主机。
我用来做家里几台电脑的SVN仓库,还有些备份。
之前用的是N270的小主机,N270性能有点弱了,而且没有新版本的固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解的还是不稳定
听说用U盘启动的,硬盘会一直转,要用电子硬盘启动才好,像原装一样,
群辉硬盘数据在Linux电 ...

U盘做的时候把那个ID号改下就可以休眠硬盘了。。

网友:
估说是 官方动手了............

网友C:
不是黑群晖不行,是群晖的就不行,用了不稳定的ext4文件系统格式,我的也是一旦断电,启动就有数据损毁,硬盘坏道。同事买的正版双盘群晖也怀过一次,用的是raid1,结果是数据全丢。。。

网友:
UFS Explorer绿色版,群辉硬盘读数据,

直接用台Linux电脑做文件服务器,很稳定,

楼主:
不用群晖,还有没有好用的nas,带云盘备份的,像群晖一样有客户端的?大虾介绍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群晖,还有没有好用的nas,带云盘备份的,像群晖一样有客户端的?大虾介绍一个? ...

同样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黑群晖不行,是群晖的就不行,用了不稳定的ext4文件系统格式,我的也是一旦断电,启动就有数据损毁,硬 ...

群晖这么不靠谱?

网友:
ds215j挂wd red 3tb硬盘连续运行两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真担心哪天挂了!

网友:
群辉是台湾公司吧?

网友:
群辉的硬盘还要装系统,U盘只是引导盘,
其实还是正规的NAS好用,系统硬盘(一般是电子硬盘)和数据硬盘是分开的,
装上数据硬盘后挂载便可以用,
免费的有FreeNAS,

网友:
有人用过铁威马的nas吗?这个系统如何?

网友D:
用黑群暉差不多一年了除了近段時間手賤點升級了遠程下載軟件導致無法使用download station外其他一切正常。n270太老了,32位的CPU 4g內存也認不全。要知道DDR 2 2g是白菜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黑群暉差不多一年了除了近段時間手賤點升級了遠程下載軟件導致無法使用download station外其他一切正常。 ...

我就是找个私人云盘备份数据。N270省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freenas,

我查了一下,freenas是不是和owncloud配合使用?

楼主:
还有个叫seafile的软件,说做文件服务器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freenas,

Freenas要求太高,用nas4free把,freenas的一個分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freenas是不是和owncloud配合使用?

可以装owncloud插件,具体我没装过。我只是搞个映射网络驱动器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reenas要求太高,用nas4free把,freenas的一個分支

有低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找个私人云盘备份数据。N270省电呀,!

D525也好省電的。起碼支持DDR3。64位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D525也好省電的。起碼支持DDR3。64位的CPU

我这都是一堆电子垃圾,放到那碍眼,所以利用起来。也不想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都是一堆电子垃圾,放到那碍眼,所以利用起来。也不想买新的了。

做電工的哪裡不是一大堆電子垃圾。D525也是一堆垃圾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黑群晖不行,是群晖的就不行,用了不稳定的ext4文件系统格式,我的也是一旦断电,启动就有数据损毁,硬 ...

我今天一样情况 正版群晖双盘raid1  重装系统折腾了好久都装不上  难道只能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黑群晖不行,是群晖的就不行,用了不稳定的ext4文件系统格式,我的也是一旦断电,启动就有数据损毁,硬 ...

也是昨天电力局停电 然后发现连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