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管道静电检测仪表的?

楼主(2017-07-26):
最近有个客户,想做天然气管道静电检测显示仪表,以前他们都是人工用万用表进行测量。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1、管道的静电能直接通过单片机的AD进行采样吗?
2、用户要求使用太阳能板+充电锂电池为单片机供电,这个对于天然气管道来说,是否存在风险?
3、静电是否会直接通过回路进入单片机系统或电池充电回路呢?

没有经验,请高手们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很久以前做过ADSS光缆的静电检测,也是用的太阳能板+锂电池。做好防护和屏蔽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做过ADSS光缆的静电检测,也是用的太阳能板+锂电池。做好防护和屏蔽就没事。 ...

静电采集可以直接接单片机AD管脚吗?

网友:
静电检测是基于哪种原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电采集可以直接接单片机AD管脚吗?

分压进AD脚

楼主:
静电值一般是什么级别的呢?有多大呢?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的时候,是不超过1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电值一般是什么级别的呢?有多大呢?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的时候,是不超过1V呢 ...

这个看天气,天气干的时候再来点风,很轻松的上千伏。

可能我监测的环境容易产生静电,在高压线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