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焊接起泡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26):
如图,因为PCB的功能和性能要求非常简单,所以使用单面纸板。
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只重点留意纸板不要把线做太细,但忘记打孔放气了。

结果小批量出来,有2%左右会起泡。
起泡原因总的来说是PCB里面有气放不出来,就鼓泡了。
主要方法2个,
1是多打孔
2是铺铜为网状

从工艺上来说,单面纸板打孔是否和FR4一样?
不过这板子并不密集,孔可以大一些。
另外就是 铺铜为网状 和 打孔,哪个效果更好?
铺铜或打孔后,上面有盖油,是否还是会密封住无法放气?
当然,打孔的,肯定会在打孔处做为突破点放出来。
但铺网格的,可能就不会了。
另外,PCB本身也是多层,基板和铜皮间,基板内部是否也有气?

网友:
烘烤后再贴片

网友:
还没有做过单面板,也想知道怎么处理的

网友:
基板受潮造成的,低温烘烤,干燥保存再上线。

网友:
不要大面积铺铜,可以网格普通,或者在铺铜上开窗
--------------------------------------------------------------------------------没仔细看就回复的,上面内容纯属重复

网友:
网格铺铜即可。

网友:
受潮,低温烤干,再贴

网友A:
板材质量问题吧,就这么几个零件,插件的不行?借问一下,那个轻触开关和插座是回流焊坐上去的?不会融化吗?

网友:
网格状覆铜,还有打多几个孔

网友:
单面板尽量避免铺铜,感觉普通效果也不好,就像一个大天线一样!
参考负片做法,将各个部分的线宽做到一定宽度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材质量问题吧,就这么几个零件,插件的不行?借问一下,那个轻触开关和插座是回流焊坐上去的?不会融化吗 ...

插件生产太麻烦了,贴片的一步到位,现在宁愿加工费和元件贵一些,也尽可能用贴片工艺。
有些只有插件的,也用贴片工艺可以搞定。嗯,部分器件手工贴,总比手焊插件的强。
部分特殊元件对温度敏感的是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