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7-07-26):
#define SEL0  1234
#define SEL1  45678
#define SEL2  4557
#define SEL3  214
#define SEL4  998

如上定义了几个宏定义。
正常情况下,我会这么写。

uint32_t GlobalValueBuff;

void assValue(Nbr)
{
        switch(Nbr)
        {
                case 0:
                {
                        GlobalValueBuff = SEL0;
                }break;
                case 1:
                {
                        GlobalValueBuff = SEL1;
                }break;
                case 2:
                {
                        GlobalValueBuff = SEL2;
                }break;
                case 3:
                {
                        GlobalValueBuff = SEL3;
                }break;
                case 4:
                {
                        GlobalValueBuff = SEL4;
                }break;
        }
}

但是如果宏定义多了,几十个,这样很麻烦。 需要写几十个case,太麻烦了而且容易出错。

请问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进行带参数的宏定义调用对应的宏定义。
如#define VAULE_ASS(X)   SELX  这样的功能, 实际试验了一下,编译不过。无法根据形参调用对应的宏定义。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如果只是赋值的话,数组不可以吗?
GlobalValueBuff  = SEL[Nbr]

网友:
二楼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赋值的话,数组不可以吗?
GlobalValueBuff  = SEL[Nbr]

额。我发贴的时候偷懒了。 实际上SEL0 SEL1 SEL2 SEL3 SEL4 都是函数。不是常量。
不过用数组的话倒是可以用函数指针数组来做?
但是那样就不能用宏定义来定义SEL0了。
得用
void SEL0(void)
{
        函数内容
}

大神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可试试使用宏定义连接符 ##

网友:
定义个函数指针数组,用SEL0,SEL1来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试试使用宏定义连接符 ##

你好已经试了,宏定义可以编译。但是真正调用的时候存在问题。

#define BAT_SELECT_0      一些调用
#define BAT_SELECT_1      一些调用
#define BAT_SELECT_2      一些调用
#define BAT_SELECT_3      一些调用
#define BAT_SELECT_4      一些调用
#define BAT_SELECT_5      一些调用
#define BAT_SELECT_6     一些调用

#define BAT_SELECT(X)    BAT_SELECT_##X       //没问题。可以编译。已经通过宏定义连接符##连接。

调用BAT_SELECT(1)  没有问题。直接输入数,0-6之间可以,超过或者小于不行。

调用形参提示错误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BAT_SELECT_value'
void assValue(uint32_t value)
{
        BAT_SELECT(value)
}

我理解的是他只认括号里面的字符串,而不是具体的数值

网友:
把void assValue(uint32_t value)也改成带参数的宏,或者直接用BAT_SELECT(value) 代替 assValue(uint32_t value)。

楼主:
结贴,最后还是一个一个弄的。

网友:
你这种应用典型的函数指针数组,不知道为啥绕这么远。

网友:
你选择用哪个函数的参数是运行时才能确定的,就不要折腾宏定义了,编译时变量值都是不知道的
按楼上各位说的用函数指针数组吧,如果还不够就再写个函数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