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换主板后系统进不去,怎么破?

楼主(2017-07-26):
不想重新安装系统!进入安全模式删除原来的主板驱动,再重新安装新的驱动有用吗?WIN7的系统!

网友A:
声卡网卡显卡usb,

网友B:
安全模式 能进去的么,  先下载好一个 一键封装工具, 放在C盘然后运行, 进行封装, 完成后重启,  识别新硬件 再装新主板的 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屏吗?

不是蓝屏,不用删除驱动。

谢谢老大的回复!不是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模式 能进去的么,  先下载好一个 一键封装工具, 放在C盘然后运行, 进行封装, 完成后重启,  识别新硬件  ...

谢谢回复!安全模式能进去!这个一键封装工具是打包系统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卡网卡显卡usb,

谢谢回复!你的意思是直接安装这些驱动吗?

网友:
安全模式换驱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安全模式能进去!这个一键封装工具是打包系统文件吗?

不是打包,  是 卸载系统里的各种驱动,   就像重装系统那样.        不会卸载用户的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成功的方法:

1。机器启动后,可以进入win7,但鼠标动不了,键盘也动不了。

这种情况 是对于 新旧 两个主板 大部份兼容的情况下  直接换驱动 可解决

而用封装工具 可清理切底,  残留的驱动卸载....

通过换驱动方式
例如 主板网卡 原主板  显示的是 本地连接,  更换新主板网卡驱动后,  显示的是  本地连接2 了,               而旧的网卡驱动依然存在于系统中..

如图, 比如图中 灰色图标 都是残留驱动,  只是对应 硬件不存在了,  驱动是仍加载在系统中
不信的话可以 打开设备管理器  菜单 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  会看到很多图标是灰色的设备,  当然了,  一些外部的USB设备 没有联机时, 也是灰色的, 可以忽略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指教!晚上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