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V3给纽扣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7-07-26):
以前给纽扣电池的充电电路是3.3v串二极管1n4148与一个电阻100k电阻(充电电流为10nA),
后来发现电路有问题,二极管一般导通电压为0.7v,3.3v电压经过二极管后到达电池的电压只有2.6v,不能将纽扣电池电压充满。
现在想用mos管上的寄生二极管来代替此处的1n4148,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原来钮扣电池可以充电呀

网友:
那电脑主板电池一个用好多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钮扣电池可以充电呀

有啊 LIR2032

网友B:
1N4148在100na电流下没有0.7V压降吧?

网友C:
肖特基管的反向漏流会让纽扣电池死去活来

网友:
3.3V电压太低了 ,用5V 嘛  或者3.3V的前端电压

网友:
搭车请教更合理的方案

网友:
我给钮扣电池冲电,电池爆过,再也不搞这些了!除非专用的充电电池。

网友:
可充电的2032,是3.6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4148在100na电流下没有0.7V压降吧?

昨天测了4148压降0.5V  带一个48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可反复充电的大容量--超级电容。我们商城有网友代售的这种超级电容好多款可选。 ...

好像坚持不了多久吧?自放电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你如何使用了。
超级电容一般是给RTC时钟用,备份电源使用,停电了才工作。而正常情况下,RTC还是由外 ...

是的,手头有个1F 5.5V的,充满至5V的电,就这样绝缘放置,3天已经降了几V的电压了

所以就算用了超级电容做RTC供电,也得保持几天内开一次机,如果过个年什么的7天长假,就无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管的反向漏流会让纽扣电池死去活来

说出你的故事~~

楼主:
反向漏电流这么酸爽

网友:
RB421D正向压降在小电流时候特别小,楼主你这低于1uA的电流,二极管压降不会超过50mV。

反向漏电电流也不算太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手头有个1F 5.5V的,充满至5V的电,就这样绝缘放置,3天已经降了几V的电压了

所以就算用了超级电 ...

自己做的一个时钟,用的就是 1F 的超级电容,PC8563 还输出1HZ的方波,过年、长假什么的回乡下也都关掉电源,用了N年了,还没丢过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的一个时钟,用的就是 1F 的超级电容,PC8563 还输出1HZ的方波,过年、长假什么的回乡下也都关掉电 ...

可以说说你的电容,是什么牌子和型号么?

刚刚又看了下手头的,昨天5V充满,空气中放置24小时不到,刚刚测量,只有3.3V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说说你的电容,是什么牌子和型号么?

刚刚又看了下手头的,昨天5V充满,空气中放置24小时不到,刚刚 ...

样子跟你图里的样子一样,不过已经N年之前的事了,当时问厂家(直接问生产厂家买的)买了几个样品,后来也没实际用到产品上,不了了之了,,,,,,

网友(2018-06-24):
不知楼主最后处理好了这个问题,也碰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