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单片机AD测量电压前端有没必要加跟随电路

楼主(2017-07-26):
由于单片机AD端口输入阻抗很大,因此身边的老工程师不建议加运放跟随,认为没必要,大家讨论下

楼主:
粘 一个百度搜到的内容
-----------------------------------------------------
在许多典型电路设计中,AD转换器之前会有一个电压跟随器。这个跟随器到底是不是需要,要在了解跟随器作用的基础上,针对自己的电路特点而定。
首先,分析跟随器在这里的作用:
电压跟随器在这里的作用是阻抗变换作用。一方面,将输入阻抗变得很高,这样,对于输入信号的影响可以做到很小(影响一)。另一方面,输出阻抗变得很低,AD输入阻抗对输入信号的影响可以做到很小(影响二)。可见,跟随器非常有意义。
其次,分析自己的电路和被测信号做出是否用跟随器的决定。
1、如果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很小,那么,影响一可以忽略。
2、如果AD的输入阻抗很大,那么影响一和影响二均可以忽略。
3、若两个影响都可以忽略,不必采用跟随器
4、存在一个影响,就需要用跟随器。

网友:
一般都不加的

楼主:
再贴一个,存档
--------------------------------------------------------
从CSDN论坛上看到一个对于AD前面电压跟随器电路的分析,获益匪浅。原址:http://bbs.csdn.NET/topics/390284933

R25的作用是消反射的,运放的5、6角理论上是电压相同的,且输入阻抗是无穷大!那么输入信号的电流主要是通过R28流入地,也就是输入点的电压在WK-in点形成,理论上不会有电流流入R25,如果没有R25那么信号就会100%反射到WK-in上,如果信号源的内阻非常的大,也就是带载的能力很差,反射的信号就会在R28的输入点附近形成很强的发射震荡也就是“回音”这样的噪声经过放大就会使输出信号质量很差,R25和C12的接入可以把在5pin的反射信号有效地吸收,高频的反射信号通过C12泄放到地(AGND)R25把反射的信号阻隔在5pin的输入端。那么R25为什么是20K呢?这个可能是经验值,R25大了就会影响到5pin的信号强度毕竟运放不是理想的在说也同样会反射大量的信号,小了就像导线一样不能阻挡反射信号。通常会取到R28的2-3倍这个样子。R28、R25、R27的选取和运放的工作阻抗有关。D2、D3静电钳位,100ohm电阻不是阻抗匹配!通常的电路都有内阻,一般的数字电路的普遍内阻在100ohm左右,也就是VCC 5V的情况下,最大输出电流时50mA的样子,所以电路中常用100ohm的电阻来消反射。这样的电路中的输出功率最大也就是阻抗匹配!电流也最大,电路较通常!

网友:
楼上的回复,很多很牵强啊

网友:
这个的看具体实际应用吧

网友A:
单片机的AD,除非是16或16位以上的高精度AD,否则根本是不需要运放跟随的,芯片AD的精度放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AD,除非是16或16位以上的高精度AD,否则根本是不需要运放跟随的,芯片AD的精度放在哪儿。 ...

加运放跟随跟精度有联系?单片机的AD不是多内阻小 好像10K样子 如检测的信号比如电池啥的  内置小的 没问题 但是要是测试一些模拟量 如水电阻 那种几十K 上百K 不加运放跟随 信号根本就加不上去 直接被分压  不过我还是疑惑单片机的AD输入阻抗 到底是不是10K 我找的是10K  如比较大 如1M  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楼主:
等模电高手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贴一个,存档

从CSDN论坛上看到一个对于AD前 ...

说得我差点信了

网友:
单片机AD输入阻抗大吗?顶多几十K吧,跟运放比差多了

网友: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清楚,ad输入等效为rc电路,采样时间足够长一般可以不用,采样率高就需要。http://www.deyisupport.com/blog/b/analogwire/archive/2013/11/12/51569.aspx

网友:
不说加不加有没有用,加了是不是没坏处。。空间够,成本不在乎几毛钱,是不是加上更好

网友B:
楼主只说AD,不说实际应用,不说项目测量的指标,离开这些基本实际的要素,那就只能是空谈理论了!没实际意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贴一个,存档

从CSDN论坛上看到一个对于AD前 ...

记号,慢慢再看

网友:
原信号与被测信号是否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说AD,不说实际应用,不说项目测量的指标,离开这些基本实际的要素,那就只能是空谈理论了!没实际意 ...

还是等来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说AD,不说实际应用,不说项目测量的指标,离开这些基本实际的要素,那就只能是空谈理论了!没实际意 ...

这是一个PLC的采集电路,要求采集4-20ma  0-5v 精度±0.5%F.S  温度漂移0.015%/℃  响应时间≤0.01s  稳定时间≤0.1s

网友C:
看你对精度的需求了,如果只是一般的应用,就不用加了,如果对精度有要求,必须加,前面的射随不仅仅是阻抗的作用,还有信号调理,滤波器,保护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对精度的需求了,如果只是一般的应用,就不用加了,如果对精度有要求,必须加,前面的射随不仅仅是阻抗 ...

工业应用对可靠性要求还是高些的,我觉得滤波也应该加,布板的时候老员工觉得很多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PLC的采集电路,要求采集4-20ma  0-5v 精度±0.5%F.S  温度漂移0.015%/℃  响应时间≤0.01s  稳 ...

温度漂移要150PPM/度,这个前提你需要一个过得去的基准源,一般的LDO典型温漂能到100ppm就不错了,最大温漂可能超过150ppm,所以基准要好一点才行。
4-20mA输入信号,一般无需用跟随器,直接电阻并联在测量端和地之间,再加个电容滤波,外接的时候,再串1个普通小电阻出去,两个电阻加起来不要超过信号源的最大允许负载,测量的电阻使用25ppm以内温漂的精密电阻,阻值×20mA不要超过ADC的测量范围,但是要尽量接近其测量上限,以最大限度利用其测量空间。
0-5V输入信号,如果要做得好其实比4-20mA难,因为信号输出阻抗大,容易被干扰,用跟随器+前置的RC一阶或二阶滤波会改善,但是因为要测量到0V信号,运放要加负电源,又很麻烦,否则你即使用了轨至轨的运放,在电源的幅值附近,仍然有非线性失真,更不要说运放本身的失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漂移要150PPM/度,这个前提你需要一个过得去的基准源,一般的LDO典型温漂能到100ppm就不错了,最大温 ...

感谢指点

网友D:
楼主1984的? 应该算“老员工”了吧?
怎么口口声声其它老员工
你们公司平均年龄是有多大啊

网友:
12楼的文章很能说明问题了, 比如STM32的adc 速度设置较快的时候,输入阻抗很低。

网友:
单片机AD口输入阻抗可没想象的那么高,特别是采样速率越高的时候,还是根据情况吧。

网友:
adc采样电路。 芯片手册应该有输入阻抗说明的吧

网友:
https://www.embeddedarm.com/docu ... 50-v2-schemati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1984的? 应该算“老员工”了吧?
怎么口口声声其它老员工
你们公司平均年龄是有多大啊 ...

刚参加工作。。。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一般单片机内置AD等效输入阻抗并不高,参考下STM32的手册就明白了,尤其高速采样的时候甚至低于1K欧的,这个自己做个试验对比下就明白了,不加输入缓冲的话,高速低速采样出来的电压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