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EBKC6T6这个MCU什么来头,价格低得惊人

楼主(2017-07-26):
今天无意间看到STM32FEBKC6T6,从数据手册来看肯定是ST写的,而且下载回来的文件名都写的是完全替代STM32F103C6T6,淘宝上搜到价格惊人:2.6RMB可以直接拍,多是汕头卖家(有点奇怪),这可是M3的ARM!。附上网上搜到的文档。

网友A:
好多多是虚价,要谈·的, 说白了就是吸引眼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多是虚价,要谈·的, 说白了就是吸引眼球的

写直拍的好像没碰到过虚价,明天白天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直拍的好像没碰到过虚价,明天白天问问

那都是拆板和翻新的。潮汕一带以及深圳的99%以上都是拆板和翻新。估计洋垃圾新政之后x宝上会迅速消失一大批卖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直拍的好像没碰到过虚价,明天白天问问

ST没有这种型号,数据手册也跟ST的其他手册风格不一样。
猜测为拆机件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这么低的价格想都不用想会是ST公司正规产品.
不然早就轰动了.

网友:
可能是“首件”价格,你再研究下

网友:
哈哈,这个芯片好像最近很火,mark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大客户专用型号

网友:
c8是电动车定制版,没有can和usb,估计你这个可能类似。

网友:
这个是真的ST的产品,专门针对电动车市场的,是103的简化版,2块多的价格好像不对,应该在5块不到的价格。国内的电动车市场都是能减则减,大家发现一般型号的控制器用031的够了,就都用031的了,功能不够的才会用这款EBK的,现在有不少控制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款的用量也大起来了

网友C:
这手册造假也太偷懒,都没有给替换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没有这种型号,数据手册也跟ST的其他手册风格不一样。
猜测为拆机件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

谁告诉你的ST没有这种型号?
这个就是ST的STM32F103C6T6,用于EBIKE,后来改了一个名字叫这个。
我们一直有出货的产品。

网友:
  这价格,有点不敢相信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手册造假也太偷懒,都没有给替换全了

原来是F101啊? 那主频到不了72M吧, 好象是36M?

以及RAM只有6k吧, F101C8也只有10k. 谁买几个试试, 对0x20002800以后的地址读写是否正常, 就知道真假了.

不过也不排除有些F101就是把F103降级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F101啊? 那主频到不了72M吧, 好象是36M?

以及RAM只有6k吧, F101C8也只有10k. 谁买几个试试, 对0x2 ...

有些批次的F101可以当103用,64K的可以当128K用,都有验证过。

网友:
STM32都这个价了,STC怎么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F101啊? 那主频到不了72M吧, 好象是36M?

以及RAM只有6k吧, F101C8也只有10k. 谁买几个试试, 对0x2 ...

估计 也有可能是 USB和CAN  模块不测试,flash 不测试。现在芯片的封装测试费很贵。

网友:
看规格书的编制时间是2007年的,是不是ST最早推出的ARM产品,后来换型号了。103系列好像在08年或09年才正式推出来.

网友:
现在价格低不等于以后价格也低。等产品量产了发现价格高了就恨死了。除非自己玩玩。

网友:
看着就是103C8t6,有X光拍个片就能确认了

行业特供芯片价格都是非常低的,没有一堆售后的麻烦事,量还都是KK级别

有些电表里面NXP的丝印XXYY特殊芯片其实就是LPC1758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估计 也有可能是 USB和CAN  模块不测试,flash 不测试。现在芯片的封装测试费很贵。 ...

不测试还好, 就怕是测了没通过的。。

网友:
STM32F/STM8S有一些针对行业的芯片,除了型号不一样,有时出脚也是完全不同的,价格与常规市场不一样。
我这儿有一款,工作温度还是150度的,最高175C,写在手册上的,我们测试过,150度的环境温度完全没有问题,大批量使用也没有问题。型号是查不到的,但所有编程与硬件信息与通用型号完全一致,出脚不一样,稍微旋转了几个脚位,温度指标不一致,测试条件不一样,一些原来设计保证的指标在这个芯片保证是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测试还好, 就怕是测了没通过的。。

根本就没usb和can,减外设缩面积的版本,要不怎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的ST没有这种型号?
这个就是ST的STM32F103C6T6,用于EBIKE,后来改了一个名字叫这个。
我们一直 ...

你们采购到是什么价格,像网上那样2.6RMB吗?我今天问了淘宝那个卖家,他说这个价格可以长期供货,我拍了5片看看,周一能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采购到是什么价格,像网上那样2.6RMB吗?我今天问了淘宝那个卖家,他说这个价格可以长期供货,我拍了 ...

不用看都知道这个价格不是正品的价格。
我们一个大客户的价格约0.6USD

网友:
有的淘宝价格比代理商还低

网友:
看来还有人被淘宝坑的不够狠,汕头那地方的货99%的是拆机货或者次品货

网友G:
被淘宝坑过几次的飘过~
STM32F103C8T6经常要买的,有时候代理商没有货,会从淘宝买个几百片,烧录的时候都可以的,但是生产后,坏片率会比较高~

网友:
有个小疑问啊:CAN不是汽车电子标准总线吗,为何取消了还能卖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被淘宝坑过几次的飘过~
STM32F103C8T6经常要买的,有时候代理商没有货,会从淘宝买个几百片,烧录的时候都 ...

听过一种说法,flash烧录后再焊接,容易损坏flash,暂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你有没有统计过损坏现象有没有什么普遍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过一种说法,flash烧录后再焊接,容易损坏flash,暂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你有没有统计过损坏现象 ...

这个说法,从理论上就得不到支持~
我统计过各种坏的现象,基本上是内部IO坏掉了,或者电源线断掉了,芯片都已经跑不起来了,有的PLL都没有起来。
还有一种常见的,正品的103C8T6的全部后64KB还是可以用的,但是从淘宝买的部分批次的翻新货,有5%的后64K根本用不了(我超额用了内部FLASH 8K左右)

网友G:
M3,估计是就是GD的DIE来封装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采购到是什么价格,像网上那样2.6RMB吗?我今天问了淘宝那个卖家,他说这个价格可以长期供货,我拍了 ...

求购买链接。也想买几片玩玩。先谢谢了。

网友:
汕头,你也敢买。那是全国水货芯片的集散地。

网友:
也有可能潮汕帮抄了晶圆自己去流片生产

网友:
汕头是拆机件的源头,自己玩玩可以,生成可不敢用

网友(2017-12-30):
引用 网友C:
这手册造假也太偷懒,都没有给替换全了

也有可能是 ST 自己遗漏了。这不奇怪,F101、F103都是 F1 系列的, 复位结构必定类似或者相同。

网友:
有价没货的,都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G:
M3,估计是就是GD的DIE来封装的芯片吧?

GD烧录方式不同

网友(2021-05-05):
电动车专用

网友:
这货价格也炒起来了

楼主:
没想到这几天这个帖子被接二连三挖坟了,每一条回复都看了。
很早有坛友说了,他们在大批量用,这个是专属领域供货的,正宗ST,不是翻新或假冒,价格也确实便宜

网友(2021-09-24):
汕头的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