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320*240 求滑屏方案

楼主(2017-07-26):
我目前有一个应用需要驱动320*240 16位颜色的TFT显示屏,屏上显示背景图片,背景图片上显示图标和字符,字符是一些动态的数据。要求类似手机滑屏的动态效果,背景图片与图标、字符一起滑动,多屏切换。
目前用的stm32f410 100m,8位模拟总线驱动屏,quad spi flash读取图片,emwin gui中间件。

目前刷一屏图片感觉有点吃力了,刷图标字符无压力。
想请教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应用,需不需要上ram,还是nor flash,还是带tft驱动的mcu,还是ra8875 ?

网友A:
参照正点原子综合例程   需要有足够的RAM开辟能储存整个屏幕数据的缓存,最好双缓冲,   修改缓存数据,DMA控制总线整屏刷新

网友B:
8位模拟总线太慢,效果会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位模拟总线太慢,效果会很差。

预留了16位,但占用了调试口,就先用8位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正点原子综合例程   需要有足够的RAM开辟能储存整个屏幕数据的缓存,最好双缓冲,   修改缓存数据,DMA ...

所以还是要外扩ram或者256k,384k的片子?150k一屏
正点原子的例程有没有这种滑屏的呢?
我感觉要缓存三屏数据,应对两个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还是要外扩ram或者256k,384k的片子?150k一屏
正点原子的例程有没有这种滑屏的呢?
我感觉要缓存三屏 ...

利用DMA刷新屏幕,双缓冲就行    屏幕刷新的时候,可以修改另一个缓存的数据     除非你搞视频软解码,一般情况下芯片处理内部数据的速度比刷新屏幕的速度快
-----------------------
另外,最好16位硬件总线驱动,用IO模拟总线用不了DMA的
提醒一下:芯片标称容量以 bit 来算,我们使用以 byte 来算,千万不要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DMA刷新屏幕,双缓冲就行    屏幕刷新的时候,可以修改另一个缓存的数据     除非你搞视频软解码,一 ...

谢大侠,
我找了优酷上原子的综合测试实验的视频,太溜了
还请教一下,视频演示的是f7的主控吗,f4是否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
我没用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估计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案。

网友C:
刷屏慢也有可能是程序,我遇到过,显示一张图片像是加载网络图片一样。调整逻辑会好很多,减少颜色运算,减少一切不必要运算,越是底层效果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屏慢也有可能是程序,我遇到过,显示一张图片像是加载网络图片一样。调整逻辑会好很多,减少颜色运算,减 ...

因为是模拟总线,IO口已经是直接操作寄存器了,但是没办法做双缓存,只能读一段写一段。
没有颜色运算,存储格式与显示格式一样,bmp位图

网友D:
这种成本也不低 不如上arm linux简单

网友:
都上F4了还用8位模拟,FSMC啊。

滑屏要足够的ram。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预留了16位,但占用了调试口,就先用8位用着

占用不了调试口吧...难不成你用的是PA口? 或者16位不连续? 16位不连续就是个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成本也不低 不如上arm linux简单

arm linux 功耗怎么样,电池供电啊,还要给屏背光吃掉一大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占用不了调试口吧...难不成你用的是PA口? 或者16位不连续? 16位不连续就是个杯具 ...

410就是没有fsmc,64脚,用的PA口,因为相对来说管脚集中一点布线好走,选它是因为便宜加功耗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410就是没有fsmc,64脚,用的PA口,因为相对来说管脚集中一点布线好走,选它是因为便宜加功耗低 ...

换PB口, 别给自己找事...SW USB UART SPI都在PA上, 我觉得PA 16个脚全被占太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PB口, 别给自己找事...SW USB UART SPI都在PA上, 我觉得PA 16个脚全被占太杯具

确实感觉用得很纠结
有没有好的滑屏方案推荐,现在这种方式处理不过来了,即使16位fsmc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感觉用得很纠结
有没有好的滑屏方案推荐,现在这种方式处理不过来了,即使16位fsmc ...

我用f103@72mhz GPIO刷屏240*320*16位色, 图片放SPI FLASH(SPI@18Mhz), 14.4fps
用f030@48Mhz GPIO刷屏240*320*16位色, 图片放SPI FLASH(SPI@24Mhz), 18.9fps

刷纯色超过100fp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f103@72mhz GPIO刷屏240*320*16位色, 图片放SPI FLASH(SPI@18Mhz), 14.4fps
用f030@48Mhz GPIO刷屏24 ...

这个帧率应该还是可以感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帧率应该还是可以感觉出来吧

这已经很接近是SPI最高速度了(我用了双缓冲DMA, 所以瓶颈只卡在SPI上), 你计算下就知道
320*240*16bit = 1228800
18MHz / 1228800 = 14.65fps
24Mhz / 1228800 = 19.53fps

用SDIO才有可能提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帧率应该还是可以感觉出来吧

你用STM32F4, 100M主频, 怎么也应该比我快的多吧, 原理上速度是够滑屏了,
我用STM32F1做淡入淡出都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STM32F4, 100M主频, 怎么也应该比我快的多吧, 原理上速度是够滑屏了,
我用STM32F1做淡入淡出都OK的 ...

谢谢,我找开发板来测试一下,目前的硬件不支持DMA,qspi 和8080都是模拟的

楼主:
今天改了16位总线接口,但仍然是io

楼主:
今天改了16位总线接口,但仍然是io模拟,移动一个64'x64的图标,动起来速度倒是够,但闪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