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4350B高频板材规格选择

楼主(2017-07-27):
因为之前都是用的FR4板材,从未接触过类似RO4350B这样高频板材,请问用过的坛友,我如果要选用1.6mm总厚度的4层板材,是否就是选择Rogers RO4350B中的1.524mm的规格?

楼主:
如果一旦指定了1.524mm的规格,是否内部固化片和芯板的厚度等参数都是定死了的,我无需再向板厂指定是吗?